[工仪] 在焊芯片或MOS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消除静电。

楼主(2020-11-12):
我在焊芯片或mos时。发现mos怕静电。为了给烙铁消除静电你们有什么法子吗?

网友A:
这……先洗手?或者光脚丫子踩地上

网友:
接地线,让静电走地下去

网友:
我这里有三个办法,再更新一个方法,现在有四个方法了,1.从烙铁头接根线到暖气片上,2.佩戴接地的防静电手环,从烙铁头接根铜线到把手上面缠绕几圈,要记得把绝缘层去掉(这样烙铁不用拖着一根线使用),3.从插座/插排引出来一个地线,接在烙铁头上,稍有不方便,要拖一根线,4.从楼房避雷针接地,接出来一根线到烙铁头上

网友:
烙铁改成三线插头,接地线接烙铁外壳。

网友:
搞个地线装入烙铁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先洗手?或者光脚丫子踩地上

这也太危险了,元件倒是没击穿,人有可能触电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危险了,元件倒是没击穿,人有可能触电挂了

不至于吧,烙铁就算漏电也该是低压电

网友:
焊台一般都接地啊,如果家里没有,墙上定个钉子就行了

网友:
烙铁外壳接地,应该就行了

网友:
1、热风枪吹焊    2、买个T12焊台  用电瓶供电  焊接敏感元件

网友:
用风枪就好了

网友:
三线烙铁一下解决。

网友:
最简单 烙铁烧热以后拔掉插头

网友:
t12用电池供电

网友:
嗯,我准备买936电烙铁了,

网友:
谁让你听别人吹比用那个改装t12的,
我的白光951,同样是t12咋没感应电.
我的山寨936,咋没感应电.

吹嘘那些个t12的,很多都是托.为了卖那些个牛肉t12不予余力的吹.
赶快溜,又有托要来打我了.

网友C:
烙铁头热了把插头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热了把插头焊接

和我一样的操作啊。不过大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