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一个陕西广电秦岭云机顶盒YLDH-1860-5

楼主(2020-11-12):
接前面发的那个cable猫,这回拆它儿子--机顶盒。之前有坛友发过同型号的,不过似乎我们两个的机子主板布局不一样,先上正面外观

背面

里面插的用户卡,长得跟大号sim卡一样

主板拆出来,一个T型铝制散热片用双面胶粘在CPU上。。。都不用硅胶垫的。。。

背面光秃秃

海思的HI3798,ram、rom

硅胶垫装顶盖上了,一个大散热片

细节1

细节2

网友A:
这个不不是有其它固件能刷?

网友:
散热片用双面胶粘,好像很多厂家都喜欢这么做。

网友B:
海思旁边有一个无铅标注,有些怕热芯片应该是含银无铅焊锡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不是有其它固件能刷?

有吗?我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思旁边有一个无铅标注,有些怕热芯片应该是含银无铅焊锡焊接。

又学习了个新知识

网友:
大厂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也有这个,没续费  现在什么都看不了  ,请问各位大侠     怎样能改造 当个盒子用

网友:
真有地域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思旁边有一个无铅标注,有些怕热芯片应该是含银无铅焊锡焊接。

这个一般表示某种认证吧,记得好像是欧盟的哪条规定,进口电子产品要使用无铅焊锡才能在欧盟销售,主要是环保方面的考虑。美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人家环保查的严,号称从摇篮到坟墓都没有铅污染。
雾霾严重时,BJ市也有类似的规定,还要有处理焊接烟雾的设备。
处理BJ时,没看到别的省市有类似的规定

网友C:
其它论坛看见有刷机成功了 百度 :拨云见日,线刷秦岭云盒一 二

网友(2022-01-18):
很不错,很有启发的文章。

网友(2022-05-06):
这个看来很难改造了,广电跟其他运营商机器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论坛看见有刷机成功了 百度 :拨云见日,线刷秦岭云盒一 二

在哪,能给发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这种的盒子太冷门了,不好刷机

网友:
接口太少了,还是喜欢那种多接口的传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