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砸个TDA2003看看内部长什么样

楼主(2020-11-12):
不废话,直接砸开

网友:
都拆开了,芯片来个微距啊,近距离看看什么样?

网友:
看不清细节啊

网友:
这样拆,属于搞破坏。。

网友:
所有的都差不多  关键是细节啊  透视图  微距图 都没有啊

楼主:
没那么专业的设备

网友:
应该用燃气灶烧封装慢慢剥开,微距的话可以买一个高倍小放大镜。透视图设备不好找,通常用在芯片反向工程解析单片机程序,绕过保密熔丝等。

网友A:
这样拆开没啥意义了,什么都没看到了

网友:
芯片在中间那块黑色的胶里面,其实如果没有放大镜,拆开了也看不到什么,芯片一般都很小。

网友:
国产仿冒品

正品的TDA都是粗脚,芯片面积大一倍,字体比这种圆胖,两个耳朵槽有银色引脚外露,塑料哑光

网友B:
一直搞不清TDA2003 2004以及2030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搞不清TDA2003 2004以及2030的区别。

前两者是OTL输出,后者是OCL输出,音质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拆开没啥意义了,什么都没看到了

确实是这样。。。。。

网友:
看着是假S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