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买了几片dcdc模块,想做一个dcatx板子,但是板子上来有个ic查不到资料

楼主(2020-11-12):
模块是拆机的,4块钱一个,看着便宜买了几个
pc电源的dcdc子板,5v跟3.3v模块,接上12v就有5v3.3v输出,板子上3个芯片
电源芯片apw7159c,lm2904,还有一个未知
想利用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个ic资料。型号好像是IN1S313I-SAG
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A:
不用改造啊,直接拿来用就好了。想自己做着板子,没几十块搞不定。

网友B:
这玩儿本身就是DC-ATX拆下来的,还用怎么改?

网友C:
我也买了,直接用就好,输入加个继电器控制开关不就好了?

网友D:
费这个劲,还是10块钱买个直接DC转ATX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造啊,直接拿来用就好了。想自己做着板子,没几十块搞不定。

我有个ps3电源,带5vsb,就想把这玩意上面的监控开机电路利用起来,diy的精神不就是折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儿本身就是DC-ATX拆下来的,还用怎么改?

这只是个dcdc,没有5vsb,没有开机信号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直接用就好,输入加个继电器控制开关不就好了?

直接继电器,是不是有点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这个劲,还是10块钱买个直接DC转ATX就解决问题了。

diy本身不就是折腾吗,我手上dc-atx好几个了,海韵电源也有几个,矿龙,服务器钛金1u也好多
无非就是好玩闲得慌瞎折腾

网友E:
模块貌似不错,求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貌似不错,求连接

咸鱼,关键字,大功率dc-dc

网友F:
买完了?翻了半天没看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完了?翻了半天没看到一个

歪楼了,还有,你自己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关键字,大功率dc-dc

谢谢,知道了

网友G:
这个本身就是个dc-atx吧 我感觉启动信号什么的 在那堆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本身就是个dc-atx吧 我感觉启动信号什么的 在那堆排针

这个是dcdc,dcatx还需要开关机信号,不然插上就开机,而且没法关机

楼主:
看电路结构跟wt7510有点相识

网友:
酷冷至尊Cooler Master MWE WHITE V2的dcdc 板子,由深圳高斯贝尔数字技术有限公司(Gospell / Gospower)的OEM(ODM)。

GosPower是Gosgroup的电源部门

网友:
我在一乐,手电也回复了你一些资料

网友:
我已经找到芯片厂家和芯片型号,电源电路图其实论坛里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