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红米note4X是不是充电小板的问题

楼主(2020-11-12):
这个备用机,一次没电自动关机后充电就没有反应了,充电灯不亮也没有电流,现在拆开,发现插着充电器主板上这两个点能量出3.8的电压(不插充电器没有),电池我拔下来量外面的两个点也有4V的电压。

网友A:
不是充电板的问题。这手机就是这样的,如果用到自动关机,特别是电池后期,要充十多分钟才能自动开机显示充电。你最好充个USB检测仪,然后你就看到充电电流只有0.5~0.8A左右,能开机了就1.2~1.5左右,达不到新机状态的2A

网友:
note4x的充电小板养活了全国的手机维修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电板的问题。这手机就是这样的,如果用到自动关机,特别是电池后期,要充十多分钟才能自动开机显示充 ...

USB充电仪我有,冲一天都没有电流了,大神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其中一个点对地应该有5v,如果没有就检查小板,多半是尾插接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电板的问题。这手机就是这样的,如果用到自动关机,特别是电池后期,要充十多分钟才能自动开机显示充 ...

看来是不可更换电池手机共同缺点,得随身带着小充电宝应急,剩余百分之30电量得赶紧充电,衰减电池剩余百分之60赶紧充电,没电到硬件关机插充电宝得等十几分钟才能开机。几年前可更换电池手机,随身带满电备用电池换上能马上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点对地应该有5v,如果没有就检查小板,多半是尾插接触不好,

测了一下,上面靠近指纹的点对地有5V电压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太低了保护板锁住了,跳过电池的保护板给电池先补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电压太低了保护板锁住了,跳过电池的保护板给电池先补电试试。 ...

电池两触点量有4V左右电压,关键这种电池我真是不知道如何跳过保护板,现在充电指示灯都不亮觉得不太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充电仪我有,冲一天都没有电流了,大神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刚好跟你一样有几台这种备用机(一直吃灰)。或者像楼上说那样,插头松了,你插着USB检测仪,摇一摇看看充电电流,只要有一下电流就基本可以确定插头接触不良。以后充电就摇一摇说实话,备用机基本没用上过,坏了基本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刚好跟你一样有几台这种备用机(一直吃灰)。或者像楼上说那样,插头松了,你插着 ...

还是谢谢您

网友D:
家里有个TP4056小板很有用的,淘宝1块就能包邮。
正负极夹在电池上面,能冲进去电就是尾插问题,否则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E:
没电自动关机电池哪来的4V电……是说去掉电池量电路板触点么。如果是这样,估计是电池饿死了,拆开电池外皮跳过保护板充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电自动关机电池哪来的4V电……是说去掉电池量电路板触点么。如果是这样,估计是电池饿死了,拆开电池外皮 ...

不是,可能是浮电或者长时间插充电器充进去一部分,我拔下电池量确实有4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个TP4056小板很有用的,淘宝1块就能包邮。
正负极夹在电池上面,能冲进去电就是尾插问题,否则就是电 ...

我用可调电源充的,4.2V有0.5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个TP4056小板很有用的,淘宝1块就能包邮。
正负极夹在电池上面,能冲进去电就是尾插问题,否则就是电 ...

而且主板上有5V电压,但是刚刚测试主板电池座没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主板上有5V电压,但是刚刚测试主板电池座没有电压

不用管主板啊,直接拆电池下来单独充电。

网友:
不会像note3一样有尾插小板通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能是浮电或者长时间插充电器充进去一部分,我拔下电池量确实有4V电压 ...

有可能是电池排线问题,死马当活马医,直接拿你的可调电源接在主板上看看能不能开机。主板问题就直接报废吧,现在手机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管主板啊,直接拆电池下来单独充电。

电池已经有4.1V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