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HQ30硬上锂电

楼主(2020-11-12):
    前几天拼歹歹买了个电动牙刷,说全返现。给果返的全是券,狗日的套路!为了不生气研究一下怎么用券。够10.01元就可以用10元券。买点杂货呗,10.XX的四节14500挺不错啊,来10块钱的!
    HQ30用了有些年月了(07年1月9日),以前改过成过带尾巴USB插头的。用着还得找充电器,主要是不能拿着随时用,麻烦。再弄了两节1.5V的镍X电池,容量不大,充电还死慢,也不爽。这次正好用14500吧!2节就够了。
    HQ30是3V的,得改电路。原来那边是串的,改并的吧。再加个IN4007降一下4.2V-0.7=3.5V凑合着。
    充电以后还是用4056托的针管。估计咋也不比镍X的快一半时间啊。 标1300MA的两节14500 估计两节也就有1300MA的电量,管他用多长时间呢。试后再说吧。

网友A:
现在的款多了黑科技,但没有老的耐操

网友:
一节14500就能用很久。

楼主:
并起来,装一个电池可以用,装两个也可以用,装在任何一个仓里都应该能通电。问题来了!只有在右侧的电池仓装一个电池能转,单独左边不转,仔细看了半天,原来是原左侧是正级向外,边上有两个小的塑料突出物,正好比充当负极的电池接触点高一点。也就是说成了电池备用仓,坑阿………………老子割了它,左割、右割!再试,成了。

楼主:
新的飞利浦用过好几个,三个头的,二个头的,长型充电的、都用过了,哪个也不如这干电池的老货耐用。就个电机,想坏都不容易啊。

网友:
我就是这样改的!我用的2节磷酸铁锂

网友:
根本不用改直接上,我直接拿5V接过飞利浦剃须刀一年的路过。

网友B:
根本不用改剃须刀啊 做个二极管的5号电池大小的占位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改剃须刀啊 做个二极管的5v电池大小的占位桶就行了

这主义相当好

网友:
不喜欢用这种旋转刀的,感觉刮不干净。现在用松下的 刮完那叫一个光滑 ,和用手动剃刀刮的差不多。

网友:
我和楼主用的同款,好像是06年买的,一直用三洋爱老婆,两天用一次,半个月冲一次电

网友:
再弄了两节1.5V的镍X电池,容量不大,

------- 1.5V的镍氢电池很少见吧? 有的话我想买两节给鼠标用。

现在用的是京东自营上为了凑单而买的10块钱两节的垃圾雷摄电池,1.2v。不太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吃灰好多年了,现在用的也是用二节电池的,我直接改的用锂电的,什么也没加,转的快不了多少。我烟斗的改锂电什么也不加刮完胡子那叫一个酸爽

网友:
同款,用电池也能用很久,一节几个月,懒的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款多了黑科技,但没有老的耐操

耐操?一看你就是个老司机

网友:
我用的占位桶,一个电池

网友:
我也有这个刮胡刀,直接三洋爱乐普,也很方便

网友:
我的老飞利浦就是这个,直接一节铁锂14500加一个电池替代节,就搞定了

楼主:
楼上几个用单节14500的伙计们。一节能用多长时间啊?天天刮的话。

网友:
刮的时间短用的时间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