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故障U盘,拆看了,想知道这闪存是什么?

楼主(2020-11-12):
朋友的U盘,碰坏了,丢我这里,闲着拆了看看。

       128GB?不知道是真假。

                                          主控
插到计算机

打不开

用ChipGenius_v4_20_1107_fix检测

这闪存是SLC、MLC还是TLC?
如果是SLC,128GB的,打算找人做好这U盘。TLC就算了~

网友:
大s片 档次看不懂

网友:
大S的片子,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L85A 镁光降级片。

网友:
SLC纯粹是想太多,美光的20nm降级MLC,你短接一下看看能不能认到闪存,认不到估计是炸了

网友:
单片128GB SLC,想太多了,颗粒上面是裂纹还是松香痕迹,,如果是裂痕99.99%没救了,如果是松香痕迹可以换个板子试一下

网友:
128G的SLC?还真想见识一下
反正你这个U盘不可能是

网友:
没看到什么异常现象,设备供应商和制造商信息还在,看起来就Universal Serial Bus头子坏掉了,换个Universal Serial Bus头,用软件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闪存是8die、4CE、双通道的MLC颗粒。IS903主控只能识别SLC和MLC。我建议你先把接头换掉,然后再拿IS903量产软件检查一下,还不识别的话就短接量产。

网友:
虽然是降级片 但是al还是不错 先短接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U盘?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接口看着怎么像被黑板啥的夹过

网友:
镁光降级MLC颗粒,把接头换掉

网友:
楼主你祈祷那个像裂痕一样的是松香痕迹吧。希望只是USB口坏掉了,闪存裂了就没救了。

网友:
S=屎,大屎芯片

网友:
求科普,什么是降级片,手头有块片子,上面标有PF204,规格参数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