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8副声道聋了

楼主(2020-11-12):
我已经排除喇叭问题,目测电路板那块有问题,但我对电路一窍不通,那位大师傅帮忙看下什么问题,给点建议

楼主:
提示;按电源的时候副音响会有电流声!!!

网友:
音箱应该是叫哑了吧,怎么是聋了呢?

网友:
是完全无声还是时有时无?

网友A:
完全无声一般是功放TEA2025C坏,就是散热片下面那个集成块

网友:
电位器 2025 要不就是3.5接口

网友:
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电位器,试试屏蔽电位器音量开关试试。

网友:
2025很便宜,买几块试试

网友:
一窍不通就没办法了,换板子吧,光看能看出来问题,医院就不需要那么多仪器了

网友B:
发标题要注意下,我以为是语音识别话筒故障录不进声音,应该说喇叭无法出声。

网友:
如果有电流声,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但2025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喇叭线,电位器,电阻开路,耦合电容问题,这个要换了才知道,有些看不出来坏了。芯片烧了。

网友:
换一套吧,是2030的还值得折腾折腾,2025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标题要注意下,我以为是语音识别话筒故障录不进声音,应该说喇叭无法出声。 ...

应该是哑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无声一般是功放TEA2025C坏,就是散热片下面那个集成块

是L通道无声音

网友(2022-02-25):
朋友家也坏了一个,昨天送过来帮忙看,早上看了下也是副音箱(左声道)无音,开机一点杂音都没有,调换到右箱输出正常播放,测3.5音频线也正常,准备入手2025更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