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剁手节买的电动绞肉机刚取回来,到手就拆

楼主(2020-11-12):
  按照老婆吩咐买的,不算败家,老婆做艾灸,要用到姜沫,以前她自己买了一个手动的,一是容量太小,一次打不了多少,再一个是费事,老早让我给她选个电动的,一直拖到双十一,有优惠,终于买了
  1、这是电动绞肉机的底座,也就是一个玻璃碗,为了方便观察破碎情况,特意买的玻璃碗,还有不锈钢的没要

  2、一套装好的刀具,4个刀片,很锋利

  3、放到玻璃碗中间的固定轴上

  4、然后放上塑料的盖子和机头就可以绞肉或者蔬菜什么的了

  5、这是机头的底部,有一个配合刀头的齿孔

  6、底座的边缘有一个小凸起,看起来像是一个触发开关,只有把机头完全放到位才能通电,单独拿下来是不通电的

  7、顶部两个半圆的按钮,可快慢速工作

  8、选的2套刀的套餐,备用,刀架也有的,没拍上

  9、机头底部有四个螺丝固定,也没有防拆贴打开后盖子里面是这样,很粗糙,快慢按键是两个微动开关

  10、这是电机,个头不大,两个螺丝固定在底座上

  11、看碳刷没有磨损,只有试机痕迹

  12、转子作为输出轴直接伸到底部,可以直接跟刀头配合

  13、再看这个开关位置,没装微动,可能是双十一活动便宜,给省了

  14、电机贴的不干胶铭牌,上面扎带扎住的是一个温度保险,看说明书说如果工作时间长了保护了冷却后还能用,估计是自复位的。电机标注只有110W,可外壳上标的却是250W,虚标

  15、漆包线与软线连接处,我是拍了照片后放大的,漆包线断口是白色,很遗憾,是铝线的,跟厂家宣称的纯铜电机又不符

   今晚刚取到就拆了,还没用,等用后再看看能不能行吧,好在我买来并不是绞肉,只是打姜沫的,估计最多工作几秒钟,应该不至于用到过热,也不贵,差不多就这样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纯铜电机贵不少的

网友A:
图13中缺装一个微动开关,这个开关应该是“安全开关”,没它就不安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13中缺装一个微动开关,这个开关应该是“安全开关”,没它就不安全了! ...

是的。如果插着电,误启动就极其危险。剁手

应该问一下卖家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插着电,误启动就极其危险。剁手

应该问一下卖家怎么回事。 ...

我知道啊,等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实在没有的话把两档中的一个拆下换上,现在不能找厂家啊,一找不就暴露拆过了吗?拆过人家是不是就不管了

网友:
250W是铜线电机,这个做工真次,能退就退吧。安全机构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网友:
我以前买的一个双开关的绞肉机,电机转速一样,拆开一看连个二极管都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啊,等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实在没有的话把两档中的一个拆下换上,现在不能找厂家啊,一找不就暴露拆 ...

唉,你就说插着电,碰到开关就转了,跟朋友的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你就说插着电,碰到开关就转了,跟朋友的家不一样。

嗯,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买绞肉机回来剁手。。。。。

网友:
这种绞肉机说明书上基本都是说绞30秒歇一会儿,明显不会是铜线,凑合用吧,反正这些小家电不管杂牌大牌,铝线电机都是主流了,随便用用

网友C:
我用功率计测试了一下,空转200瓦,负载应该能达到250瓦。另外这个是铜电机白色的好像是上锡,这个电机挺沉的,铝线的很轻,至于发热就是因为它超额定功率造成的吧,反正到手20多块钱凑合也能用

网友:
这种完全是垃圾受热几下就坏了

网友:
22M就超载了?打赏都不成。

网友:
线头长出一截,可以弄点下来烧看是铜是铝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电机太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功率计测试了一下,空转200瓦,负载应该能达到250瓦。另外这个是铜电机白色的好像是上锡,这个电机挺沉 ...

要想连续工作一小时。。
我到有一个办法,降压到53V交流就行了。。
这类电机,在低电压,低输出功率下能长时间工作不发热。
在220伏下,输入输出功率过大,严重超过电动机设计时的额定功率。
感觉厂家都是拿额定电压在53V下连续工作的川励电机硬给弄到220,虽然提高工作电压使输出功率上去了,但是,发热也就上去了。
不过,厂家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降低了电机成本,还用铝线电机,成本又降降降降降了

网友:
二十几块钱,只能是铝线了,间歇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想连续工作一小时。。
我到有一个办法,降压到53V交流就行了。。
这类电机,在低电压,低输出功率下能 ...

电压低了就没力量了

网友:
看刀架用完一定检查下是否螺丝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