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ASTECH MY61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11-12):
成色可以,功能没亮点。还是贴片多。
拆看,进过水,锈,折腾后发现是弹片错位,换后正常了,那个黄色可调R是调节交直流电压的,只用小表校正一下。坛友有电路图么?没查到。老怀疑2个PTC阻值怪,不知道影响啥。

网友:
软封的。都没动力去搞

网友:
弹簧片触点位置确实挺难猜的,自动量程万用表好猜一些。全自动按钮款不用猜,缺点低于1伏全自动万用表会认为成电阻。下图梅花螺丝中间凸起,找旧的修手表一字改锥撬掉,再用大点一字改锥或正巧合适六角扳手等拧下试试。

网友:
炮灰表,凑合用吧

网友:
可惜是牛屎了,不值得折腾的炮灰表了

网友(2022-02-26):
没哪种型号的螺丝刀,可以带东西到五金铺找到对的螺丝刀卸下,然后……自由发挥

网友A(2022-05-14):
在不老哥,我有一个这样的表,为什么显示量程中那个点不会随转盘拨动消失啊,一直都是显示三个点,导致量电压时都看不准啊

网友(2023-04-15):
引用 网友A:
在不老哥,我有一个这样的表,为什么显示量程中那个点不会随转盘拨动消失啊,一直都是显示三个点,导致量电 ...

铜箔里圈粘连了。

网友:
手艺不错,修好又能用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做工。

网友:
这表的做工很一般,精度只能说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