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七脚启动电压90多伏

楼主(2020-11-12):
各位前辈,家里有个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检测发现主滤波电容短路,开关管击穿,取样电阻烧坏,更换新电容,开关管和3842没有安装,测量3842的7脚启动电压有90多V,启动电阻220K,不安装开关管和3842测不准吗?这个电压正常吗?按上3842是不是还要烧。

网友A:
你没有安装3842空载状态吧?正常只有16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安装3842空载状态吧?正常只有16V左右的,

对,没有安装3842,按时7脚位置电压不应该有这么高吧?

网友:
你装上就正常了呀  不带负载肯定高

网友B:
不装3842,电压肯定会比较高高了

网友C:
这启动电压是310V电压经220接至辅电电容的,空载电压理论上达到300V,但由于电容有微小漏电,电压降低较多。当装上3842后,电压就变正常了。

网友D:
怕烧串个100-200W灯泡,短路撑死也就是灯泡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3842,电压肯定会比较高高了

好的,灯泡大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怕烧串个100-200W灯泡,短路撑死也就是灯泡亮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启动电压是310V电压经220接至辅电电容的,空载电压理论上达到300V,但由于电容有微小漏电,电压降低较多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怕炸的话应该先不装MOS管,但3842得装上。如果检查没问题了,再装上MOS管,用可调电源调个二三十伏,当作交流电输入给充电器,然后用镊子短接掉启动电阻,此时充电器应该有正常的电压输出,这说明充电器就修好了,可以大胆的上220V带负载试机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单独给3842供电检测,检测无误后可上开关管

网友:
块里面有30伏保护稳压管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装3842,电压肯定会比较高高了

装上3842和开关管通电后发现3842坏了了,拆下发现6/7脚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装上3842和开关管通电后发现3842坏了了,拆下发现6/7脚短路了

那么这次MOS管居然没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这次MOS管居然没炸么?

没有,修好了,3842短路应该滤波电容没有放电,安装给烧了,下次有经验了,先把滤波电容放电,然后5/7脚加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