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维修打理爱华AIWA HS-PX303磁带随身听,听听这款被炒作的神机

楼主(2020-11-12):
最近花高价收的一台PX30随身听,一是想听听这个炒作很高的神机音质,二是看外观还不错。到手后有以下问题:1、播放转速快,如同快进;2、无声;3、无法翻面;4、左下转轴断了;5、压带轮也有问题。

等电容和配件等了好几天,到齐开始打理维修。没有详细的拍照。

这是打理维修好的照片

打理之前,很明显电容有漏液

电路板经过几十年也很脏

机芯也是脏了吧唧的,不过机芯相比PX10比较简单,电机也小的可怜,飞轮轴还缺油转起来吱吱响,主要时间都耗费在打理机芯上了,清洗上油。

电路板超声波清洗了一遍,测量过孔是通的,换上新电容,由于新买的贴片电容带底座大了点,对不上焊点,所以把底座拆了,引脚稍微弯曲一下当直插焊到焊盘上了

耳放和磁头放大用的和PX10一样的TA8155一体芯片,音质倒是很好。这次除逻辑电路和耳机旁边的都换了原三洋固态电容,耳机旁边两个原设计试470uf的,没找到这么小的,用两个330uf伊蓝电容代替了。

修好后音质还是可以,估计是电容原因,DSL刚刚好,不轰头,有气势,调好方位角解析还可以。总的来说,机芯用料明显比PX10少了很多,1989年的产品,应该是爱华快破产那个阶段,调整了机芯成本导致的。

网友:
竟然还有人炒作这种,哄抬物价啊

网友:
89年的东西,看来不错,声音应该牛X

网友A:
那些开关外壳全部锈了,里面居然还能接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开关外壳全部锈了,里面居然还能接触正常?

里面接触正常的,所以就没拆开清理了

网友:
当年高大上的东西,做工很不错。

网友B:
CD才是音响界音质的NO.1 。包括磁带,LD, MD, VCD, DVD , MP3, ,,等等等都不如它,要炒也应该炒它吧

网友:
大写AIWA,当年的经典

网友:
还得配好的磁带,现在难找

网友:
这个还带杜比啊,果然是牛机器了

网友:
然并卵,缅怀磁带时代吧

网友:
爱华的高端机型,打理好了音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才是音响界音质的NO.1 。包括磁带,LD, MD, VCD, DVD , MP3, ,,等等等都不如它,要炒也应该炒它吧:shocke ...

Dat磁带机据说也不错,音质跟cd差不多

网友(2020-12-25):
我最近也打理了一台PX30, 时不时的有串健现象,就是俺停止键,机器自动快进5-10秒,有时候自己就停了,有时候就一直快进。
另外俺播放键翻面也是,有时候翻面正常,有时候就变成快进了。。。
是因为年代久远,电阻值变了还是因为逻辑控制芯片有问题啊?
我排线和大部分原件的焊点都重新焊了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才是音响界音质的NO.1 。包括磁带,LD, MD, VCD, DVD , MP3, ,,等等等都不如它,要炒也应该炒它吧:shocke ...

CD已经是数字化音乐了,还不如听无损数字播放。 听磁带就是为了听那个模拟音的味道,CD是出不来的。
去咸鱼淘宝上看看就知道,好的磁带随身听现在已经是天价了。CD还是白菜价。

网友:
保留到现在的磁带,好多都有复印效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D才是音响界音质的NO.1 。包括磁带,LD, MD, VCD, DVD , MP3, ,,等等等都不如它,要炒也应该炒它吧:shocke ...

cd只是一个数据源而已,好声音靠的是音频格式和解码器、功放素质,和把音频文件存在cd硬盘还是sd卡U盘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只是一个数据源而已,好声音靠的是音频格式和解码器、功放素质,和把音频文件存在cd硬盘还是sd卡U盘无 ...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人,说一下个人感受而已,不用太较真的

网友(2021-03-22):
这个外观就是经典,,,,

网友:
飞轮同一反向?正反转靠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