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有家在农村的,在自家院子里感觉到布线困难的?

楼主(2020-11-13):
我老家农村的,前屋和堂屋之间大概有20米距离。
后排房间有电,但是想把电送到前排房间去,觉得很困难:如果是用普通电线的话,树上随便什么树枝掉下来,都可能把这个输电线砸断。
电线砸断,停电是小事,掉在地上的电线,安全就成了大事。

你们有人遇到过这个困难吗?

网友:
单独开个户,让电力局再装个电表

网友A:
用地埋线,埋地下不好吗

网友:
PVC管一路拉到前排就可用了!

网友:
线槽、线管沿墙走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无线输电技术

网友:
這事沒啥好糾結的吧,無非可行的也就三種方案
1.架空線,避開可能掉落樹枝的空間。
2.總有院墻吧,PVC線管/槽沿墻走。
3.地埋線,當然地坪已打的話,這有點費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地埋线,埋地下不好吗

地埋电缆型号的选择?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楼上的三种方法,如果选择架空,那么可以前后房子之间穿根钢丝,架空线路延钢丝铺设。如果担心漏电隐患,可以穿pvc管或者穿热熔管。有钢丝的支撑,树枝掉了也不担心把电线压坏

网友:
可以在进线上安装两至三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B:
20MM 镀锌管钉墙穿过去 比架空、地埋安全多了,地埋的话如果线缆无铠甲很容易被耗子给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MM 镀锌管钉墙穿过去 比架空、地埋安全多了,地埋的话如果线缆无铠甲很容易被耗子给啃了 ...

还是这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
院子总归是有墙的吧,无非多耗费点电线,顺着墙走。
如果绕的太远,可以选择走地,买防水穿线管,埋地里就行。
我觉得没啥好纠结的吧?

网友:
有围墙的话套PVC管沿围墙过来。啥都没有要么立杆走天。要么套管埋地下呗。农村想咋弄都好弄。

网友:
自己家里那还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又不是城里物业管着。架空,顺墙,埋管,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埋电缆型号的选择?

难道楼主想用铠装电缆?用一般电缆外面套PVC管或镀锌钢管就行了,关键是电缆过流量要够,接入端加漏电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埋电缆型号的选择?

埋过两条普通防水电缆几年过去都出现漏电跳闸现象(双层皮供电部门用的),电缆没有套管直接埋的那种,架空了一条电缆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也叫困难?直接埋两根水管,电线穿过去。简洁方便。

网友:
把树锯了就好啦,多大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