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电牙刷 充不了电

楼主(2020-11-13):
使用正常 牙刷进过水 就是充不了电

网友A:
上次有个坛友发帖也是充不进电 最后发现是充电器坏了 用手机无线充电器可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个坛友发帖也是充不进电 最后发现是充电器坏了 用手机无线充电器可以充 ...

我这个确认充电器是好的

网友:
按2楼的主意,先测试无线供电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