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有拆过电钟的吗?求原理

楼主(2020-11-13):
小时候有的地方用的是电钟,直接插在220V市电上的,有电才走,没见拆过,求计时原理

网友:
交流电频率50hz作为基准?或者是电波钟?

网友:
电钟,怀疑用电机旋转速率配合齿轮设定周期。

网友:
记着在哪看到的原理介绍就是靠市电50hz的频率来当基准

网友:
老站和新站都有坛友拆过了,搜一下看看

网友:
你所说的是数码显示的还是机械指针的?数码显示的几乎是利用电网50/60Hz的信号作为时钟计时的。

网友:
就是一个同步电机,是靠电网50Hz频率作为时基的,以前市电的频率很不准,还经常停电,所以也导致电钟走时不准,加上石英钟的普及,电钟很快就被淘汰了,现在国家电网都并网了,50Hz的频率也准了,但电钟却没人用了。

网友:
好像手电论坛看到过数显款,用工频作为基准,比较坑的是60赫兹出口版本。机械的类似转页扇导风轮交流同步电机,只不过换了更大减速比齿轮箱和分针时针。父亲零几年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买过一个时控插座,发现是60赫兹版本没法用。

网友:
去淘宝买一个电动车机械定时开关,里面用的就是220V电钟的工作原理,里面有个交流步进电机带动减速齿轮来定时的,不过是低压的,一般用的是电阻降压,我的让我给改成电容限流降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