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HP f515咋拆机?

楼主(2020-11-13):
大家好,最近淘了个HP F515行车记录仪,功能不错,但是电池没电了,每回通电都是原始记录日期,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想换电池,
但是没拆开机,哪位高手知道咋拆,告诉咱一下。。谢谢

网友:
从面相上看应该是先把前面的亮面黑壳拆下会看到螺丝~实在不行的话,只管大力,剩下的交给奇迹。

网友:
从屏幕盖板那里入手,盖板下面应该有螺丝。

网友:
有没有检查过标签下面有没有螺丝孔?

网友:
和隔壁论坛那个29用的一个公版。

网友(2021-11-23):
三面已撬开,是卡扣。

只有这一面撬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