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冲击钻的轴断了,某宝有通用替换配件么?

楼主(2020-11-13):
冲击钻的轴断了,某宝有通用替换配件么?另外,调整电钻或冲击钻的那个小旋钮有点不灵活了,不容易转动了,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如何修复这个旋钮?

网友:
干啥来这么大劲

网友A:
尝试X宝搜索“冲击钻输出轴”

楼主:
应该是轴有缺陷,没使多大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X宝搜索“冲击钻输出轴”

我试试,谢!另外,调整电钻或冲击钻的那个小旋钮有点不灵活了,不容易转动了,不知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冲击钻,牌子不一样.
57买的...
楼主这个干了什么大活了,搞成这样.

下面那个调节按钮,跟这个轴没关系.
那个调节按钮是电子调节的.

网友C:
拆开按钮,应该是零件磨损了

网友D:
难道楼主买的是浙江金华那边小厂做的家用电动工具?

网友E:
厂家客服说:这款冲击钻马力特别大。。。马力不大轴能断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冲击钻,牌子不一样.
57买的...
楼主这个干了什么大活了,搞成这样.

应该不是电子的,我打开看了个大概,没时间,没进一步拆,不知咋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按钮,应该是零件磨损了

暂时没时间进一步拆,回家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楼主买的是浙江金华那边小厂做的家用电动工具?

被你发现了,不好意思啊,本来就是偶尔用用,不值得买高大上的。9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客服说:这款冲击钻马力特别大。。。马力不大轴能断嘛

凑合用,还行,断轴的因素可能与调节旋钮不灵活有关,初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X宝搜索“冲击钻输出轴”

知道哪有换输出轴的拆机帖子吗?想参考一下,免得走弯路

网友:
好家伙钢轴一刀切。
这只能差出全部断轴,再量出尺寸,安尺寸买新轴替换~大齿轮经半月与轴键链接,这个容易拆换,而前后轴承可能需要拉马拆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