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舵机只走一半 是接收机输出的信号不对?

楼主(2020-11-13):
用舵机测试器   舵机左右走和回中都是对的,说明舵机正常

而连接到接收机后3/4/5 CH  都是同样情况,遥控杆往小调 舵机是走的  约45度样子,摇杆释放回中  舵机响应也是同步的,
摇杆调另一头  舵机不走
遥控器里 即使把endpoint设置从100% 调到最大120% 也没用
遥控器吃灰到现在几乎没用过

网友A:
恢复下初始化试试,肯定是设置了行程或者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下初始化试试,肯定是设置了行程或者什么

用自制的玩具示波器看了下   好象信号严重不对   晕死
最近没时间折腾   等过年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