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纯水机闲置后放水TDS高问题

楼主(2020-11-13):
无桶纯水机遇到一个闲置后放水TDS高问题:
网上说
   当机器停机后,进水被关闭,增压泵也停止工作,膜壳里还留有部分纯水和废水,在无外加压力的条件下,膜壳内由于浓水与纯水之间有渗透压,
  就会产生双向渗透的过程,(即纯水向浓水侧渗透,浓水向纯水侧渗透)。

  反渗透膜在一定时间的透盐率是一定的,随着这种双向渗透时间的延长,膜内纯水的浓度也会逐渐的升高,停机时间越长,膜内纯水TDS越高,
  大约纯水TDS达到自来水TDS的50%时,渗透过程达到平衡,这时纯水和废水的TDS几乎不变了,这就是刚开机纯水TDS较高的原因。

  无压力桶即开即饮型纯水机,通常每次开机初始十几秒制出来的纯水TDS会比较高,目前传统的RO纯水机都会有这种现象。无压力桶纯水机为什么停机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出水的TDS值会比较高

借用坛友roadtree图片请教个问题:
如果按这图中水路开机时红线中滤瓶水会不会串流?

网友A:
家庭不建议用纯水机,特别是长期饮用,简单过滤装置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有止逆阀吗?1怎么可能串到2那边?

网友:
膜壳内由于浓水与纯水之间有渗透压,  就会产生双向渗透的过程

网友:
停机后多放一会,家用75带桶,就稀释了。

网友:
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惑——看了这个帖子,至少知道为啥开始的时候数值比较高了。

网友:
多开机一会,充洗滤芯。放置时间长的机器里的水会变质。完全置换后会有好转。

网友:
原来是这样!我家就是我自己DIY的,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庭不建议用纯水机,特别是长期饮用,简单过滤装置是可以的

反对,好I是纯净水可靠,我自己用了16年了,各种营养物质要靠饭菜多样化,不偏食。

网友B:
给楼主建议,增加个净水压力桶和管理器,四面阀换成电磁阀,净水止逆阀改到膜壳前面,浓缩水管路加电磁阀,加一个延时关闭,这样停机后压力桶净水反流进膜壳从浓缩水路排走一部分,功能是对反渗透膜用净水冲洗,静态里面是纯净水,,避免了静态原水渗透问题,也有助于防止反渗透膜结垢,大大延长反渗透膜的寿命。

网友(2021-01-01):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建议,增加个净水压力桶和管理器,四面阀换成电磁阀,净水止逆阀改到膜壳前面,浓缩水管路加电磁阀, ...

这是一个好主意,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4-08-07):
我感觉会有一部分串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