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电固态硬盘开卡提示坏道

楼主(2020-11-13):
论坛里看到有坛友开卡救活固态硬盘的,我也试着开卡,提示坏道,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4ce的,你的这个看情况,炸了2个ce,只剩2ce了,估计只能开64G。

报这个错误可能是转接卡的原因,或者你是不是在sata接口上开的?断电重新上电,看能找到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4ce的,你的这个看情况,炸了2个ce,只剩2ce了,估计只能开64G。

报这个错误可能是转接卡的 ...

发帖前想直接私信你的没成功,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换了个模式开出来几十g,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开卡后显示这么多,拔插后没识别。

楼主:
短接rom显示1024M

楼主:
这个是ce表,就两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ce表,就两个正常

有一个CE没有出来,颗粒先加焊一下试试呢。

网友:
ssd 如果无拆无修 可以尝试rdt开卡,不然有坏块速度比较慢。
以上个人建议 仅供参考,

楼主:
开出来的坏块数跟备用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正常是4ce的,你的这个看情况,炸了2个ce,只剩2ce了,估计只能开64G。

报这个错误可能是转接卡的 ...

慧荣2258xt主控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慧荣2258xt主控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哈哈。只能说是可以用

楼主:
在坛友“fanallen”范哥的帮助下开出来了,非常感谢!

楼主:
能开出来64g做u盘用也不错了,学习了,再次感谢范哥的帮忙。

网友(2023-04-27):
我的开出来不能用,速度贼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