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绿联QC2.0快充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0-11-13):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拆解?

网友:
没有什么是一个大锤搞不定的

网友:
绿联数码产品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找个有台钳的地方,给电源慢慢加压,质量好的正品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TOMMY万代等人偶模型,往往也不用螺丝超声波焊接,12寸人偶得需要买把大台钳,6寸人偶中号台钳,4寸人偶用固定核桃文玩小台钳。绿联数码产品不错,可惜的是比ZOLEE中联少了USB微风吊扇产品,只有绿联不大不小充电风扇,比共田GT328大的4英寸直径勉强放入裤子口袋,跟中联微风扇相比直径偏小不少,应该出品一款内置QC2触发器,三档调速USB微风夹扇,无需像中联USB微风吊扇找绳子和挂钩。

网友:
看起来做工用料还行啊

网友:
绿联这牌子做充电器用料还是挺实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