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向触发二极管 DB3 的代换

楼主(2020-11-13):
双向触发二极管 DB3可以用两个击穿电压为32V的稳压二极管(Io不小于250mA),头对头,或尾对尾串联代换吗?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虽然触发二极管,击穿后压降不是稳压,而会回折。但关系不大

网友:
双向触发二极管

双向触发二极管(diode AC switch)简称DIAC,其结构、符号及特性曲线如图1所示。由结构图中可以看出DIAC相当于两个反方向并联的萧克莱二极管连接而成的五层二极管。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双方向皆可导通的二极管,亦即不论外加电压极性,只要外加电压大于触电压VBO就可导通。一旦导通,要使它恢复断流,只有将电源切断或使其电流、电压降至保持电流,保持电压以下。

DIAC的触电压约在20~40V之间,常用以做为触发双向可控硅(晶闸管)控整流器(TRIAC)。或做为弛张振荡器。

网友:
氖泡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