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苹果的颗粒2246XT,求问

楼主(2020-11-13):
苹果手机拆的颗粒,2246XT,到现在都无解吗?固件是能够识别ID的,到现在都没有留出来固件吗?应该说,如果这个颗粒能够正常量产,这个颗粒应该是很耐用的,毕竟16GMLC的颗粒,用在手机上读写要求也不低,应该算是达到要求的了

网友A:
我记得苹果颗粒的盘,有一个外挂的SPI Flash,,用来做额外的初始化操作

我的理解是,正常的闪存有通用的初始化时序,所以主控直接内置了。苹果颗粒操作的方式不一样,所以需要外挂芯片实现(外挂初始化程序,可能是为了给颗粒发指令停用内部控制器)

连颗粒初始化方式都不一样,开卡固件肯定也不是通用版本的。。这个固件目前没有见漏出过。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具体是什么情况也不得而知。

网友:
啥都敢买,烂手上了吧,鸡肋!

网友:
以前也收过同样的盘,最后颗粒全拆了上安国了。

网友:
只记得好像emmc还是ufs上过固态就不能上u盘,但是这个上3267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苹果颗粒的盘,有一个外挂的SPI Flash,,用来做额外的初始化操作

我的理解是,正常的闪存有通用的 ...

盘以前买的,好的,也就几十个小时,速度还行。一直想着将来能够量产,好像都好几年了,这个盘,居然还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