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行车记录仪,有谁知道怎么拆开吗?

楼主(2020-11-13):
行车记录仪装入TF卡时插偏,没插进槽里,从缝隙里掉进去了,无法取出。
想把它拆开,取出TF卡。
看得到的螺丝都拆了,很难撬开。
哪位坛友帮忙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撬片大力出奇迹 要不tf卡不要了 退回去厂家解决。。。。

网友:
建议重新买张TF卡,万一大力出奇迹就杯具了...

网友A:
就是从边上撬的里面全是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边上撬的里面全是卡扣

谢谢解答,请问是哪个边,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看看中间胶片下面有可能还有螺丝,确定螺丝取完了就是卡扣结构了,直接从缝隙插入胶片过撬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中间胶片下面有可能还有螺丝,确定螺丝取完了就是卡扣结构了,直接从缝隙插入胶片过撬就开了 ...

这个下面揭开看看

网友:
首先要确认所有的螺丝都下了,,然后找最薄弱的地方(比如TF旁边,按键旁边,各种插孔旁边,四个角)慢慢撬开

网友:
可见的螺丝都拆了,就剩卡扣了,用手指甲什么的把边上的卡扣弄开试试

网友:
建议试试拆手机屏的吸盘,两边洗着拉。

网友:
肯定有卡扣,先用指甲找缝隙顶顶看,能顶开就用撬棒或者没用的卡沿缝隙划

网友:
这玩意和手机一样的,把玻璃(镜子)扣下来

网友:
拆玻璃就对了

楼主:
感谢上面热心坛友的解答,我是希望有实战经验的高手指导一下。
下面分享下我自己找到的方法,从玻璃镜片两头边缘结合处撬开,然后摇动本体,终于把TF卡取出来了。
中间部分的粘得很紧,下面还有LCD,因为是帮同事修,不想大力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