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USB HUB

楼主(2020-11-13):
领红包买的,看来质量不咋滴,改成充电口用

网友:
集成度很高啊,真省料

网友:
蓝色就算USB3.0 了,太敷衍了点

网友:
四针USB,USB2.0的,冒充USB3.0。

网友:
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类似的我改过7口带独立开关版本,也是去掉数据芯片,都改成数据短接,指示灯换成白颜色,自带圆口供电旁,打孔插入废旧数据线焊好并联供电。

网友A:
注意连接USB-的覆铜板太细,电流大的话要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连接USB-的覆铜板太细,电流大的话要改造一下

改过了,加了粗铜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过了,加了粗铜线

改完不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不发图。。。。

发到机箱改电源的帖子里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703649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到机箱改电源的帖子里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736&page=1#pid70364 ...

你改的+正极,我说的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的+正极,我说的是-负极

负极没问题,通过铁壳铜箔面积很大

网友:
是我看过最节省的集线器之一了:Strive:

网友B:
似乎有USB插座的固定脚空焊了

网友:
HS8836A貌似挺常见的,上次拆了一个奥睿科和飚王的廉价HUB也是这个主控,不过,楼主拆的这款HUB接口的这个颜色很具有迷惑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有USB插座的固定脚空焊了

已经全部补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