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KARTOR ODB接口的汽车定位器拆解

楼主(2020-11-13):
垃圾桶捡到的,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A:
为什么要OBD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OBD接口?

省事不用接线,且在暗处不特意找不易发现

网友B:
如果连续一周不动车,这玩意会不会把电瓶耗死?

网友:
叠罗汉结构还不错,但是然并卵,没有

网友:
不单单是一个定位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续一周不动车,这玩意会不会把电瓶耗死?

这玩意儿耗电量极低。数分钟不动就休眠,电流几毫安。比车子待机电流还低。

网友:
不错,应该真的有OBD功能吧

网友:
好像不仅能定位,而且能查看发动机进气正负压等更多信息。

网友:
位置啊,发动机参数啊都上传后台了

网友:
只是从OBD接口取电而已

网友:
这玩意那么厉害啊,几个小芯片就搞定定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耗电量极低。数分钟不动就休眠,电流几毫安。比车子待机电流还低。 ...

休眠电流几毫安?有点大呀

一般要求控制器休眠电流不超过0.1m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休眠电流几毫安?有点大呀

一般要求控制器休眠电流不超过0.1mA

我们工地缺个抬杠的,你可以来。食堂鼓风机也坏了,适合你来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工地缺个抬杠的,你可以来。食堂鼓风机也坏了,适合你来喷。

我们小区停车场的自动抬杠机也坏了,急需这样的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耗电量极低。数分钟不动就休眠,电流几毫安。比车子待机电流还低。 ...

普通的obd接口的那种行车电脑,我觉得可能不会。你这个是带gps和定位的,这俩应该都比较耗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电流几毫安?有点大呀

一般要求控制器休眠电流不超过0.1mA

呵呵,控制器休眠电流不超过0.1MA?你是以航天级探测器上月球的要求来衡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续一周不动车,这玩意会不会把电瓶耗死?

智能手机不开软件待机一周都没问题,这玩意在车上一年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