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移花接木,修显示器

楼主(2020-11-13):
一个清华同方显示器,黑屏不亮,刷程序无果,忽然觉得驱动板好眼熟,去翻出来,这个白显示器以前发过,碎屏的,比划一下,多个HDMI接口,正好清华同方有个未开的dvi位,打开安装,成功修复

网友:
也叫拆东墙补西墙。对于普通兴趣爱好者来说,问题是没东墙可以拆!

网友:
这个口子开得不错啊...

网友:
台面比我整洁,好评

网友A:
碰巧是同样的屏

网友:
梅捷x4095显示器菜单选项很少  能刷别的显示器的吗?

网友:
下一步应该换手机显示屏,比如小米9看电影别扭的水滴缺一块,先把前摄移动到角落,再换成新款打孔屏。我的是微风扇移花接木也不少,最简单的是把其它硬扇叶换成中联软扇叶,有的是线圈功率做的偏高,时间长点会烧焦,于是换成功率小的线圈,大扇叶带不动换小点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巧是同样的屏

不用同样的屏,屏接口一样就可以了,屏接口是标准的,分辨率一样就行,原来白的是个曲面屏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说明楼主你的存货够多

网友:
一看这台面就知道,存货多,而且是个老手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基本上不看,接触过,感觉做工用料低廉,连假冒伪劣都算不上,反而又是电科最喜欢出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