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湿垃圾处理机为什么都做成水槽式?能不能做成马桶式或者洗衣机式呢?

楼主(2020-11-13):
水槽下水道那么细,还有油脂,多容易堵啊,为什么不做一个带垃圾处理的马桶,或者带垃圾处理的洗衣机?马桶的下水粗很多,不容易堵,洗衣机可以用洗衣水冲洗下水道,不容易堵吧?

网友:
我只知道结构越复杂,故障率越高...

网友:
我住的地方马桶接口就一个。改不了。

网友:
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下水道。这样处理都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厨余垃圾处理是要收集起来,放催化剂,高温环境,水汽蒸发成蒸馏水,直接排到下水道,固体的就变成了花肥一样的蓬松物有机物,可以用做花肥,菜肥,释放到田间废物利用

网友:
二种下水管道其实是不同的。

网友:
处理完毕的垃圾,不容易堵。

网友:
免去扔垃圾的烦恼?这处理成本有点高,

网友:
湿垃圾往水槽里一倒,然后用水龙头一冲,爽快
另外请与洗碗机联用,洗碗机的热碱水可以有效地解决油脂堵塞问题

网友:
每个人的家里都是像楼主想法这样一下子粗的冲下去,到了排污总管就会堵塞了。做成水槽式一个是高效的粉碎湿垃圾,另一个也是为了避免过大的垃圾被投入到下水道

网友:
被油脂赌过一次,整体拆下来疏通的,现在都是用厨房纸把碗盘锅擦干净再洗

网友:
打碎的垃圾和水混合,形成污水越搞越复杂固体垃圾干垃圾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