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王者or青铜-捡来的港版苹果A1433充电头5V1A-惊呆了

楼主(2020-11-13):
去年捡的苹果充电头和数据线,4s那种数据线烂皮扔了,
充电器留着了,想着线是真的,充电头应该也假不了。
分量也足,usb口激光序列号,插头磁铁不吸,
再说了,山寨个港版头子也是不划算,那个插头多费金属啊
就是这货,粗看起来没毛病

上台钳用力压开,塑料壳倒是很厚实,可惜是个绣花枕头
配重铁片都锈了,不用想,还真有脑子抽风的厂家山寨港版头子。。。。。。。

揭开绝缘纸,山寨rcc充电器,难怪这么热,无语了,
亏我还当你是个正版货

板子背面有贴片元件

给充电识别电阻来个特写

伪造的USB口序列号,旁边可怜的稳压管和小个子次级滤波电容

充电电流只有450ma,带载掉压4.75V,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想起来拆开的,
果然,初级滤波电容漏液了

这种辣鸡头子没必要修了,拆散扔了吧,一把T12,轻松拆下多脚元件,
没啥技巧,就是轮番加热堆锡,轻轻撬

生锈的瓷片电容

老化容量损失的次级电容

漏液内阻增大的初级电容

好了,这么个辣鸡头子,真是浪费表情了,
以为是王者,没想到青铜都不如,
塑封13003开关管,rcc震荡,单4007整流,光耦+稳压管反馈,5819次级整流,
减配得不能再减了,垃圾桶吧。

网友A:
伪装的真挺像。

网友B:
这外形不对劲,原装的两个斜边长很多,重量42.8克。

网友C:
这种山寨电路相对算是好一些的,输入0.8A以上,基本可以1A工作。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假的,但比你这个质量看着要好一些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两只,我以为好山了,想不到这个比我的还要山。。。。。。

网友:
走过一山又一山,没有最山只有更山。

来晚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我没笑,哈哈哈

网友:
有厂家专门做这种港版、欧版、美版的 烂货卖给国人,还说是 出口转内销,外贸版!

其实就是抓住了一些人崇洋媚外的心理暗示

网友F:
果皮的充电头能无损拆解开算我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皮的充电头能无损拆解开算我输

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TOMMY万代等模型玩具也是,全是超声波焊接和紧配合压入结构,山寨的反而用螺丝固定,有些带小手电,高级点带声效和音乐。楼主的电源不用拆,空载半小时手摸有发热,插在功率计插座更快捷,能看出空载功耗,几年前我买过类似楼主单管自激式RCC方案,山寨绿点电源。

网友:
这个英规头看着可笑,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
看来只有配重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伪装的真挺像。

山寨厂家造假水平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外形不对劲,原装的两个斜边长很多,重量42.8克。

哈哈哈,以前没研究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山寨电路相对算是好一些的,输入0.8A以上,基本可以1A工作。

以前没用它充手机,今天临时拿过来用才发现发热厉害电流小,想起来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假的,但比你这个质量看着要好一些

哈哈哈,假的,还是拆了吧,充电头尽量用原装大厂

网友:
这么山寨的充电头都被你捡到,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两只,我以为好山了,想不到这个比我的还要山。。。。。。 ...

谢谢捧场,

太山了,无极限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