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个电源爆了的美的冰箱主板,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13):
  家里的美的冰箱用了有七八年以上吧,具体不记得了,反正从老房子搬过来用了6年了,前几个月回老家几天,回来后发现家里一股臭味,以为临走没到垃圾,转一圈发现不是,到厨房味道更大,结果发现冰箱显示屏不亮,打开后灯也不亮,第一反应以为停电了,因为家里其他电器也没电,(其实是临走时关了,但冰箱是单独供电的,当时一着急给忘了,还特意给电业局打电话问人家,人家说现在就算欠费也会贴条通知,不会随意停电)后来记起来是我把各开关都关了,这才反应过来,是冰箱坏了~~~
  因为我也没有修冰箱经验,知道问题所在就赶紧给售后打电话,人家说屏不亮一般是主板坏了,上门修的话主板300+,人工另算,太TM贵了啊,这冰箱卖还不知值不值这维修钱,于是TB,XU转了一圈,二手没有维修的主板一百来块钱以内,最终找了一个本省的,80+,顺丰到付,一共一百元搞定,马上拍下,第二天上午到货
  由于没有拆过冰箱,不知道主板装在哪里,先是把后面打开,没有,门里面也没有,琢磨了好半天,后来根据主板形状分析能放在哪,最后找到了,拆开换上没有难度,通电试机,欧了
  这是以前的维修过程,啰嗦了半天,下面进入正题,现在主板电源管理芯片AP3902P-E1爆,引脚烧断2个,上图看
  1、这是主板正面

  2、背面

  3、

  4、处理器,这些都不重要

  5、电源部分,烧的挺严重

  6、近看一下,3902爆,最近的电阻烧秃了

  7、把周围的元件全部挑开一个脚测量,发现2个4148击穿,R26有裂痕,经量阻值已变大,瓷片电容没有短路,蓝色小电解鼓包,主电容微微有点鼓,那个没拆,不知道容量有没有问题,不过也要换了,其他元件没有发现异常,很疑惑的是烧成这样2.5A保险竟然没断?

  8、上一张新主板的照片,当时为了维修特意拍了一张留底,要不都不知烧了啥玩意

  9、问题在这,3P的插座是接220V输入的,我换上元件后只接通电源不插其他东西可以通电吗?也就是能这样裸板试试电源工不工作吗?还是非得接到冰箱上把其他插头都插好才能通电?

  元件还没买,准备这几天抽空修一下,提前了解一下,希望大神们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不接别的东西可以通电

网友:
考虑下灯泡大法

网友:
修好估计100元就白花了

网友A:
没接冰箱内的传感器,你也不知道电路板工作了没有,动作是不是正常
我这边修冰箱的也贵,修一次换主板450

网友B:
输出部分2个电容,如果是并联说明是单电压输出
如果是串联,可能是双电压输出.
如果是单电压输出的,直接找个开关电源,输出并联在输出电容上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修都不要修....

网友C:
那么控制板到底在哪里呢?我感觉,要是你自己遇上你自己,你都能问出火来。想问答案的时候最好对方说的明明白白,轮到自己说了含含糊糊一笔带过(可能是习惯使然,在这里就事论事,不针对任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控制板到底在哪里呢?我感觉,要是你自己遇上你自己,你都能问出火来。想问答案的时候最好对方说的明明 ...

我家的老冰箱是在顶板上有个盖!

网友D:
别修了,万一修好了心里不平衡咋办?

网友:
这是为控制部分供电的低压电源,直接通电没问题,不过建议先外接直流电源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也可以直接用外接电源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冰箱内的传感器,你也不知道电路板工作了没有,动作是不是正常
我这边修冰箱的也贵,修一次换主板450 ...

只要是电源工作了就行,后面一般没有问题,就是不知什么原因把电源烧了,不是后面的故障引起,保险都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控制板到底在哪里呢?我感觉,要是你自己遇上你自己,你都能问出火来。想问答案的时候最好对方说的明明 ...

这个就是电源板加控制板啊,在一起的,而且我问的只是不插其他插头通电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部分2个电容,如果是并联说明是单电压输出
如果是串联,可能是双电压输出.
如果是单电压输出的,直接找个 ...

二极管就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单电源,输出12V供继电器工作,然后后面有一个78L05给处理器供电的。最右边有个小插座,旁边标记12V,其他地方没有看到标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修了,万一修好了心里不平衡咋办?

不会的,好几个月前就坏了,钱早就花了,再说要是等着这个板修好的话那岂不是没有冰箱用了,该花的还得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控制板到底在哪里呢?我感觉,要是你自己遇上你自己,你都能问出火来。想问答案的时候最好对方说的明明 ...

整个板子放在冷藏室的上方边框里,我已经说过找到了,我的目的是问电源故障问题,不是找控制板

网友:
,我不用灯泡,用热得快,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个板子放在冷藏室的上方边框里,我已经说过找到了,我的目的是问电源故障问题,不是找控制板 ...

人家的意思是你光写了找控制板的艰难过程,但是最后控制板在哪里找到的却只字不提。。。如果换作是你问别人问题,你希望别人给你回答得明明白白,而轮到你自己发帖子讲故事的时候,关键的地方却一带而过。。。对于看你帖子的坛友来说,你说一下控制板的位置可以避免他们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走弯路,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的意思是你光写了找控制板的艰难过程,但是最后控制板在哪里找到的却只字不提。。。如果换作是你问别 ...

我明白,谢谢

网友F:
修开关电源首推灯泡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开关电源首推灯泡大法

谢谢指点,这个我懂,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