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功率表计量插座(EnPower E49CM02)

楼主(2020-11-13):
120Ⅴ的,不敢乱插。先拆看。先问问,要换元件才能插220v吗?有12ⅴ稳压管in5927b,LM393,lm324。就不知道VP信号是否过压保护,从主芯片ⅤPH来的。要切断330k那路么?

网友A:
474换小些吧,224。330k换大,680k。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4换小些吧,224。330k换大,680k。

哦,好,谢。回头试换。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B:
圆脚去掉的话,用电器要另外接地。。。

阻容降压,用公式算出电流。
调整电阻或者电容,或者一起调整,保持输出电流不变就行了。

不过可能还要把电压采样折半,读数的时候电压功率自己手动乘以2.。。

整体来说比较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脚去掉的话,用电器要另外接地。。。

阻容降压,用公式算出电流。

给你说中。功率显示仅一半左右,调ⅤR电阻无效。电流是对的。改为224电容,560K电阻。(其实不改也能用)。下图试测30W烙铁。还应调整哪个元件?而且好像最小要10W才显示。插5Ⅴ充电器显示0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110V电压的洋垃圾功率计。卖家说可以直接插电,我插上不显示内容,是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110V电压的洋垃圾功率计。卖家说可以直接插电,我插上不显示内容,是烧了吗? ...

不拆?神仙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拆?神仙也不知道啥情况

拆了一次,完全看不出问题,下次拆开牌照再发个帖子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