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啊,TF卡槽坏了,现在直接飞线到TF卡上,但不识别

楼主(2020-11-13):
这是一个爱欧迪的MP3播放器,如图,有没大神指教一下,拆之前看到卡槽旁边好像是有一个100K的电阻接地的,但直接连接也没反应,不连接也没反应。线都没短路的,正常连接,卡没坏。

网友A:
楼主,我怎么感觉这个tf卡的方向反了。

网友B:
TF 卡被ESD 打坏了,或者被烫坏了。这个焊工有点...

网友:
卡坏了吧  拿下来在看下卡好坏

网友:
这焊工有待加强,直接粘好,拖一下锡应该要好看很多。

网友C:
这个铜丝太粗了,用那种头发丝细的那种,别直接焊接到TF卡,直接飞线到卡槽

网友D:
电阻是个插卡识别脚吧

网友:
卡槽有个开关,插卡后开关接触在一起。你找大SD卡卡槽的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怎么感觉这个tf卡的方向反了。

哈哈,有眼尖的,楼主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怎么感觉这个tf卡的方向反了。

没反的啊,卡是从外往里插入,焊脚是面对面的,你想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 卡被ESD 打坏了,或者被烫坏了。这个焊工有点...

用低温锡,200度而已,之前搞坏过一张,这次有经验了,应该不会坏的,还是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是个插卡识别脚吧

是的,直接接上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铜丝太粗了,用那种头发丝细的那种,别直接焊接到TF卡,直接飞线到卡槽 ...

0.1mm的  太细了  这是0.2mm的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接错了,把卡拿下来看看有没有坏,建议用个卡槽,然后线飞到卡槽上,然后再装卡,这样比较稳一点

楼主:
卡方向 是没错的,拆了出来重新焊上还是不行,确认过卡没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方向 是没错的,拆了出来重新焊上还是不行,确认过卡没坏

那拆下来的卡槽比一下吧,感觉真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拆下来的卡槽比一下吧,感觉真反了。

真没反啊。现在是接上,有电到了,却还是显示 无卡

网友E:
会不会是容量太大,不识别。

网友:
换个2GB的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容量太大,不识别。

应该不会,最大支持64G,这牌子对内存卡支持比较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