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擎泰] 关于老主控SK6221的求助

楼主(2020-11-13):
看到说SK6221的4K比银灿的好,刚好手上有两个HCND1,买了两块SK6221板子(话说可真贵,一片20)贴了HCND后,单贴都没有问题,双贴的话不选DDR那个可以开,选了没办法开DDR,老是提示6007,换了各种版本的开卡工具都一样
请教大家怎么回事,需要拆电阻吗?哪个,这个板好像不一样的,没看到R7、R8

网友A:
没玩过,帮顶,但是我比较好奇as ssd跑出来的成绩

网友B:
没玩过这个板子,不知道是否需要跳线。
或者是不是第二片没焊好,或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帮顶,但是我比较好奇as ssd跑出来的成绩

没选DDR量产的话读写都是100M出头,正常的DDR开的话180-200左右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板子,不知道是否需要跳线。
或者是不是第二片没焊好,或有问题? ...

两片任意一片开卡都没问题,双贴后ID识别也正常,双贴不选DDR开的话也能正常开出来正常容量,跑圈也没问题,就是读写速度都只有100出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选DDR量产的话读写都是100M出头,正常的DDR开的话180-200左右吧应该是

想知道4k的成绩主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4k的成绩主要是

比银灿高的有限,不过绝对数值算起来也有几倍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颗粒。  双贴正常开ddr 开卡工具是2014的

网友C:
最近买了4张这样的板子有3张双贴HCND1开卡成功用的店家提供的软件;有一张单主控面单贴ID识别正常但是不是开卡,双贴有个颗粒ID识别错误,不知道是主控原因还是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买了4张这样的板子有3张双贴HCND1开卡成功用的店家提供的软件;有一张单主控面单贴ID识别正常但是不是 ...

这板子是库存老货 后来又洗过板子 有个别主控虚寒问题建议加焊主控试试

楼主(2020-12-13):
这个后来解决了,确实是主控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板子,不知道是否需要跳线。
或者是不是第二片没焊好,或有问题? ...

老哥,你好~

我的一个sk6221 64g量产失败了,都找不到盘了,U盘尾灯也不亮,试问该怎么操作~~

网友(2021-01-17):
我昨晚刚焊了这个板子,全淘宝就这一家,每片20,我们都是同一家,不过我一开始碰到6007的问题,按你们的方法,数码之家的方法,先洗板水洗洗干净,再放大镜仔细看下引脚,重新加焊了下引脚,再洗板水洗洗,晾干后,在上机量产,显示绿色OK了,唉~~

sk6221的4k性能蛮好的,不知道跟sm3281这类对比怎么样,虽然跟固态u盘是没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