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帮老师做2个面是否立方体的相对面的教具

楼主(2020-11-13):
也不知是哪个渠道漏出的消息,一学校的老师托人找来让帮忙做个教具。
验证学生选好的2各面是不是立方体的相对面,考虑了一番给他说了一下自己的设想。每个面用灯板照亮,按需要用开关点亮。一开始想用触摸开关,后来担心合拢立方体时误开关还是用简单的船型开关。板和板之间用1寸合页连接。

先做一个面测试一下140*140的亚克力做前面,120*120的木板做灯板

手头有12V的灯条安上试试,双通铜花母做间隔高度6mm。

灯光不够均匀,要均匀的话就得拉开前后两板的间距。受大小限制,老师认可这样的效果能表示这个面被选就行。

所需零件淘宝采购到位。1寸合页到手后,测量出所有的数据。验证螺丝长度,相邻两面合拢后还正好是90度。画出图纸,激光切割12块板材。

合页连接亚克力前面板

不用触摸开关模块了,灯条布置4排

供电通过合页,6块板之间就不会有多余的电线影响美观

做好一个后测试,当旋转面板时灯光会有闪烁

镍片点焊到每片合页

用柔软的多股线连接

原本准备外接12V开关电源的,为了演示更方便。3节18650串联成12V电源内置

3M双面胶固定的电池,怕脱落。打印3个卡扣

螺丝固定好

最终的效果

网友:
材料就不说了,这人工咋算?

网友A:
以我这智商 弄不明白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这智商 弄不明白干啥的

展开学生指2个是相对面,点亮后合拢成立方体验证

网友:
这个只能做成固定展开的,可否用磁铁啥的做成可拆的,随意拼接,这样能模拟不同的展开方式。
至于对立面,直接把中间挖个洞,就像茶壶盖一样可取,然后让学生按想法取下来两个盖,组成立方体直接看是黑洞还是通畅无阻

网友:
这个老师太为难学生了

网友:
你这展开来就一种形状,学生两次就记住了,还不如多找几个纸盒展开,让学生粘小贴贴在对应的两个面。

网友:
确实创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