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IO输出速度跟不上内核,那内核会怎么办,先跑还是干等

楼主(2020-11-13):
如题,我们都知道STM32F103的内核时钟有72M,但IO却不可能达到一样的速度进行输出。如要控制一个IO输出,以寄存器操作为例,控制PC2输出高电平
GPIOC->BSRR=(u16)0x0004;
这条语句编译为汇编时可能就2条指令,应该在几个指令周期就执行完了,内核执行完这些指令之后,是不管IO口是否输出了想要的电平继续往下执行其它指令,还是在等待IO输出到想要的电平才继续往下执行?
目前来看,应该是会等待的,但从汇编指令上来是看不出的,应该是硬件完成的。具体等待多长时间,是否与配置GPIO的输出速度有关联呢,这个没测试过,手册貌似也没找到相应的说明。
可以确定的是,程序没事不要总去设置GPIO,即使是输出相同的状态,尽量能用变量就用变量,想想我之前有贪图方便直接类似如下直接操作GPIO
while(1)
{
        ....
        if(a)
        {
                GPIOC->BSRR=(u16)0x0004;
        }
        else
        {
                GPIOC->BRR=(u16)0x0004;
        }
        ....
}
其实无形之中已经等效为
while(1)
{
        ....
        if(a)
        {
                GPIO_Out_1;
                Delay(0xffffff);//夸张的延时
        }
        else
        {
                GPIO_Out_0;
                Delay(0xffffff);
        }
        ....
}
触目惊心的延时直接拖慢了系统的整体运行。可能普通应用每什么关系,可对于要实时信号处理的来说,这就要命了。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有啥不正确的地方欢迎指教。

网友:
不敢苟同。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判断内核是停在那里了。个人认为,内核改写完寄存器的值就算完事了,后续电平的输出应该是硬件逻辑部分处理的。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个人理解:
1、内核会一直执行指令,不会等待外设反馈。否则外设故障整个内核宕机?
2、GPIO输出速度取决于输出驱动电路,属于独立的硬件与内核无关。内核只是给对应寄存器传递数据,寄存器被改变后,触发相应驱动电路,从而修改IO状态。
3、"能用变量就用变量" 不对,操作变量的本质还是操作GPIO寄存器。

网友:
内核操作的只是相应地址上的寄存器(内存)中的数据,读也是这样的

网友:
CPU不会等待IO的,设置完IO的控制寄存器后,CPU就往后执行了.

网友A:
等个屁,内核只会完成操作后接着下一条指令处理,而且其实内核想等也等不了,因为GPIO控制器也不知道电平什么时候会转换和建立。
是的,内核通过数据总线访问GPIO控制器,修改某个GPIO状态,GPIO控制器也只是把控制信号向下一级传输,后面还有N多逻辑门最后再到输出的MOSFET,最后啥时候IO状态能真正改变,精确时间没人知道,所以一般为了保证准确转换再进行下一步操作,你可以加几条NOP等待。
这事我就经历过,一个按键扫描程序,单步调试运行良好,一退出调试模式全速执行就不停地乱跳,搞了半天发现是内核速度远高于GPIO速度,结果只能在改变GPIO后加一点延时才解决。所以内核不能等GPIO,也没法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个屁,内核只会完成操作后接着下一条指令处理,而且其实内核想等也等不了,因为GPIO控制器也不知道电平什 ...

你的想法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硬件机制能够强制内核去等待GPIO的电平变化,除非你在软件部分做处理,写个条件循环,等到GPIO的电平回读值跟预设值一致后再执行下一步,否则不可能实现内存等GPIO这种荒唐的结果。在某些时序严谨的场合你可以试试,不过由于GPIO响应可以在几个周期内完成,所以根据设定的转换速度,适当加几条NOP就足够了。
我STM32都是直接用ASM操作寄存器,我对Cortex-M3的内核和STM32的结构本身还是比较了解的,据我所知,不存在这种奇怪的机制,也没有必要存在这种机制。

网友:
楼主说:“目前来看,应该是会等待的”,这个是怎么判断的?没看到楼主给具体的说明。

网友B:
楼主真心对这个有兴趣,得用汇编测试......
结论是IO可以响应过来,2T
ldr r0,=0x40010800
ldr r1,=0x100
str r1,[r0,#0x10]
str r1,[r0,#0x14]

str r1,[r0,#0x10]
str r1,[r0,#0x14]

str r1,[r0,#0x10]
str r1,[r0,#0x14]

str r1,[r0,#0x10]
str r1,[r0,#0x14]

str r1,[r0,#0x10]
str r1,[r0,#0x14]

...........
跑跑看,抓PA8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心对这个有兴趣,得用汇编测试......
结论是IO可以响应过来,2T
ldr r0,=0x40010800

STM32F1系列我看过50MHz速度下,上升沿和下降沿大概可以在10ns多一点完成,所以不停反转在72MHz时钟下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上面的大神们是对的,我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我提这个问题,是受网上几个试验结论误导了,这些问题包括:
1.STM32F103 IO翻转最大速度问题
2.FSMC刷屏比用IO模拟刷屏快?
3.用直接操作寄存器方式驱动IO输出TFT时序,时钟不加延时,TFT也能正确响应。(与第一点结论矛盾)
4.帖子“发现 STM32 纯刷屏还是挺给力的,速度达到85每秒”。感觉这个刷屏速度不应该这么低。
实践出真知,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