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狭义相对论?为何我的电脑椅能变小马扎

楼主(2020-11-13):
【前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63&pid=7030863

经过一番分析,我已经不担心菊花了。但是有一个疑惑:这款宜家史高博标称坐高调节范围是41-53cm,即具备12cm的调节能力:

根据气压杆原理图,也就是气缸总长度(即蓝色部分)约12cm左右:升到最高时,活塞位于下气缸底部;降至最低时,活塞位于上气缸顶部,顶住开关栓。

可是呢,我现在最高基本正常,最低却能到33cm左右,形同小马扎。难道我以屁股以光速下降,导致长度变短了?以至于升降前后的差值从12cm变20cm,求科普。谢谢各位先!

网友:
建议申请售后。

楼主:
太麻烦啦。虽然我们当地有宜家。不过我乌龙,因为椅面是凹的,我按照最低点量,偏差大了。我身高180,加上鞋子,所以感觉屁股低于膝盖,有马扎之感。实际居中一点量,确实是41cm左右。我买的时候,标称是最低42cm。宜家官方后来专门有勘误PDF,其中史高博从42cm修改成41cm。可见这个数据很难测准。

总之,我目前分析:关栓可能密封不好,导致偶尔自动、低速地下降;也可能是我自己粘的护菊钢板有松动,某种角度和压力下触碰到了升降顶杆

数码之家讲究胆大心细,我到不是过分信赖宜家,其实宜家产品多次杀人的,抽屉柜就害死N位小孩。但从原理看,我认为绝无爆炸可能。

持续发帖是请大家指教:
1.我对气压杆原理的理解是否正确?
2.开关栓结构好像比气缸还复杂,怕爆炸者也是怕开关栓顶杆插入菊花。我看了一些老外的拆解视频,还是不甚了了。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麻烦啦。虽然我们当地有宜家。不过我乌龙,因为椅面是凹的,我按照最低点量,偏差大了。我身高180,加 ...

算了,加一块硬泡沫,提高几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加一块硬泡沫,提高几厘米。

这也是个办法。任何一位怕爆炸、而又不得不坐的人,其实降到最低,当成固定椅子坐。再根据身高,屁股下加相应厚度的海绵垫,是绝无爆菊之忧的。哪怕是劣质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