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Iphone4拆机硬盘改U盘失败

楼主(2020-11-13):
两台Iphone4拆机得到一个8G的K9LCG08U1A和一颗16G的K9HDG08U5A。分别用902量产都失败,表现为提示成功但是拔插后无固件,换多个工具无效。
用2099E量产失败,扫描方式选清空+快速扫描、原厂FLASH等等都试过,提示写启动页失败,换了几个工具还是不行提示一样的错误。。。。求助坛友是否有办法利用上这两片颗粒?据说3257可以但是已经买不到LGA52焊盘的3257了。

------------------------------------------------------------------------------
最新进展,用2020年3月的工具量产成功了,此贴终结,谢谢大伙的帮忙
------------------------------------------------------------------------------

网友A:
搜索以前的贴子  发现 有人量产成功了

希望对你有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77275

网友B:
园林家常年有LGA52的3257

网友C:
不懂,帮顶!

就算成功了也太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园林家常年有LGA52的3257

已经售空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以前的贴子  发现 有人量产成功了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那个帖子我看过,但是手头无902E,也买不到,没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就算成功了也太小了啊!

朋友拿来2台旧手机,废物利用嘛已经弄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售空一段时间了

好吧,我手里的几片也刚用完。

网友D:
902E LGA60板子还有货,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厉害啊,图拉丁的精神传承 哈哈哈哈

网友:
以前碰巧在哪捡了两个3257en的板子,手里有几片拆机的三星东芝闪迪的颗粒,三星和东芝的能用,三星的好像和你的一样。都是iPhone4和iPodtouch4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2E LGA60板子还有货,不知道能不能用。

后来又找到一块902e lga52的,把那个16G搞上去了,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手里的几片也刚用完。

对了大佬,请问个问题。我看淘宝上iphnoe8p/x的拆机flash似乎很便宜,64G的20出头一片还包邮,封装似乎是LGA110,看到也有u盘板子在卖,但是没查到固态的板子,这颗粒靠谱不?能不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对了大佬,请问个问题。我看淘宝上iphnoe8p/x的拆机flash似乎很便宜,64G的20出头一片还包邮,封装似乎是 ...

目前只能做2.0的优盘,速度捉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只能做2.0的优盘,速度捉鸡。

是这个奇葩封装没板子?还是别的主控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个奇葩封装没板子?还是别的主控不支持?

脚位定义特殊,需要专门针对这个脚位定义开发主控板。目前除了这一款,没人做。

网友(2022-04-22):
谢谢大佬!!CBM2199e 2019-11-11 用2020年3月的工具量产成功了

网友:
我改了两片ssd拆的LGA60的,据商家说苹果硬盘颗粒做过ssd的只能用安国方案,而慧荣等方案的都不行,且安国方案搞过后别的也不行了。虽然是usb2.0但是搞成功了,稳定性很好。

网友:
有两片5s的16G改天也搞搞

网友(2022-10-01):
我也拆了我的iPhone4颗粒,是闪迪的32g mlc,用最新工具量产失败,2017-09-27的就可以,就是量产要好久,我挂在那里睡醒了才看到量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