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翻箱倒柜发现2只以前拆机拆了一半的老自制功放的变压器,还请高手解读

楼主(2020-11-13):
以前一个爱折腾的叔自己做的功放里的变压器,2只 参数有点模糊了,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这东西是多少V的 多少W 怎么接线啊

楼主:
图上变压器  测得 1-3组 22.6V
                         2-4组  22.6V
1-2 3-4 不通
请问下 能把2组串起来得到 45.2V用吗?

楼主:
咋没人看呢,指点一下啊,能拿来做啥呢,2只一样的变压器

网友:
插电,开机,量一下??

网友:
红黑线220v的标记还算清晰啊,不放心的话串个灯泡通电测下其他绕组的电压就行了。

网友:
红黑线是初级,接220V,黄线绿条是地线(屏蔽层),次级可能是2组,21V,接黄线绿条相当于中心抽头,功率80VA,相当于次级可输出2A电流。

楼主:
21V才2A啊 这么大一个 我还以为捡到宝了 :)

网友:
进来看高手回帖

网友:
红黑接220,用表测次级两桹线应有输出电压,然后松开一根表笔,测输出的一个接头和黄绿线,如果有电压,是双电源变压器,没电压是单电源输出变压器。

网友:
你这个真不算啥,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我这个测的才头疼,输出一大堆

网友:
量阻值,稍大的是输入,阻值小的是输出

楼主:
通电试了 用AC挡测  1-2   0V   1-3 22.6V   2-3 2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