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无治WZ5005数控电源简单测试及说明书下载

楼主(2020-11-13):
又得手一个数控电源模块,青岛无治wz5005,到货有几天了一直没时间把玩,今天抽空做个简单测试。
论坛驻有厂家,这几天做优惠推广需要的可以联系,坛友有优惠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到货开箱,简单的外包装,印有基本的电源信息及说明书及手机APP下载二维码,重量180克

里面定位泡沫独立电源与测试线,我选择的WiFi版所以还有一个WiFi模块

3件套,没有说明书,不过现在网络时代了没有纸质说明书很正常手机扫一扫下载说明书很方便

这是WiFi模块,遗憾的是只支持2.4g网络,第一次使用时我忘了我路由器没开2.4g频段一直链接不上还以为模块有问题后来才想起,具汗,,,

这是测试线,线材很软,线长大概1米左右,具体是什么规格的线材没舍得割开看看,鳄鱼夹虽然是铁质材料但是做工目测很好

电源外壳尺寸:宽74mm高120mm厚34mm

外壳开口尺寸:宽69.7mm高115.8mm厚34.6mm

电源规格:输入电压范围6--55v 输出0--50v 0--5a 250w
正面,电源开关键,有无治的logo,我猜测应该是无治英文WZ的合体吧

说明书指出输入电压6--55v,我测试最低4v可以启动,但是屏幕很暗,输出电压也及不稳定,要正常至少5v左右。最高输入电压说明书指出55v,测试最高59.5v左右能正常使用,高于这个电压输出及不稳定,高于59.7v直接没有输出,也没有更高的电压测试,所以也不清楚保护电压是多少v。
4v输入下,屏幕暗不能正常使用

5v输入电源正常

输入54.9v正常输出

输入59.7v没有输出

输入59.63V 59.65V输出不稳定不能正常使用

关机功耗0.5w

关闭输出待机1.2w

空载待机1.8w

来几个电压电流测试,

按编码器进菜单设置

可以显示曲线

有电脑上位机,因没有数据线就不测试了,本来有些手机APP的图片误操作被删除了,,,

上几个电路板图,

最后来个此电源与别的电源外观大小的对比

最后来个使用感受:
小巧可爱,非常喜欢这样的设计,DIY个桌面电源容易上手,这么小的外观买它2,3个DIY成一个我想应该拉风吧
遗憾的是没有数字键盘直接输入,调整电压电流稍感不便
精度一般,小电压电流稳定性精确度稍微差点不知道如何校准,不过一般使用完全够用
价钱便宜,有电脑手机端应用,比同类产品有优势。

网友:
rose大姐前两天发过了

楼主:
2楼上此电源的资料

网友:
这价格,算是坛友福利了

网友:
爱表人士啊……。

网友:
品牌叫--无知--么

网友A:
越看越是个垃圾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看越是个垃圾玩意。。。

这话有点过了啊,虽然性能不是太高,但是针对我这种业余电子爱好者绰绰有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话有点过了啊,虽然性能不是太高,但是针对我这种业余电子爱好者绰绰有余 ...

电源对整个电路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特别是对于业余的电子爱好者!!!

不想过多口水。  举个例子,就这玩意谁敢给手机供电??

50v5A250W  真敢写,         这指标,小日本的产品也要几千元一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对整个电路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特别是对于业余的电子爱好者!!!

不想过多口水。  举个例子,就这 ...

不是要我们业余爱好者大几千上万元去买安捷伦菊水等专业的电源吧?也就随便玩玩,不必认真,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的人用专业的设备吧,,,,

网友:
看到你很多次了 电源收集者

网友:
只能当个玩具了,,

真要当电源来用,还要找个50V的稳压电源,还要找个合适的外壳,成本也是上去了吧

网友B:
无治? 无=没得? 这个给电动车电池充电试试? 别太高压 48V的试试就行  rd6006 我是拿来给电池充电都充满试过了

做工真不怎么样 外壳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治? 无=没得? 这个给电动车电池充电试试? 别太高压 48V的试试就行  rd6006 我是拿来给电池充电都 ...

无治
[拼音]         [wú zhì]
[释义]         1.无为而治。《文子·道原》:“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

网友:
我的到手坏个小电感

网友:
99包邮,我觉得值得撸,不是每个人都得用安捷伦的。感觉论坛有少数个别黑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对整个电路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特别是对于业余的电子爱好者!!!

不想过多口水。  举个例子,就这 ...

刚看到参数的时候我也觉得,250w这么dio,比我那台PWS2326还牛x

网友:
提高精度后,适合改装老电源

网友:
没有睿登3005的话,我会撸个,因为我有闲置的48伏(实际空载54伏)伊顿电源,功率大约1800瓦。

网友:
功率肯定能达标的,跟昂贵电源比主要在保护、纹波、相应速度啥的。业余玩玩足够用
另外恒流(限流)功能延迟较大,比如限流200ma,上电会冲到200-300之间一段时间,应该可以固件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