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马刀锯加个电量指示

楼主(2020-11-13):
       大半年没有发帖了,来刷个存在感。
       当你在外面做事或者伙伴们聊的正(。・∀・)ノ゙嗨,你老婆来个电话:“俺没带钥匙,快点回来哈”,是不是很烦?你有没有?反正俺很多次了。
这时候指纹锁就是你很好的选择。
      几年前看过指纹锁,便宜点的大多是光学指纹,那种在把手上的半导体指纹的都上千,于是就等待、、、、、
      上个月无意中发现半导体指纹的便宜了,只要两百多,于是果断下单搞了一个。因为是老式防盗门,需要全新开槽,打孔,天地锁挂钩也要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于是有理由下手了一个马刀锯。先在论坛里看了大神门拆解贴,见晶思达还可以,就它了,下单的12V的,结果到手的
是16.8V的,锯片也多发了两块,感觉赚翻了。
      门锁已经全部完工,未拍照。完工后看见马刀锯上有电量指示窗,但是“有眼无珠”,寻思给它加一个方便查看。

正好有个接点

构思以简单为主,如图

比一比

接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功能,不精确,也不需要精准,了解个大概就行

可以了,装机

不使用电路不接通

欢迎光临!

网友:
好文章,感谢分享。

网友A:
图是不是画错了,这样能亮?

网友:
12v发16.8v赚到了

网友B:
很成功。
赚到了,也没有质保了。

网友C:
有点像拉货电动三轮车上,车把上一个电量灯仪表里电量显示电路。我觉得应该把里面结构改良,一种是汽车发动机曲轴曲柄,另一种是直蚌线往复机构,再升级成滚子导轨等替代滑动模式。

网友D:
改不改分别不大,可怜的质保就这样给扼杀了

网友E:
这工具,还要啥质保。哈哈哈。不过我觉得角磨机不是比马刀锯来得更实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不是画错了,这样能亮?

没错的哈,俺都装好用上了

楼主:
俺怀疑是商家的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成功。
赚到了,也没有质保了。

是商家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拉货电动三轮车上,车把上一个电量灯仪表里电量显示电路。我觉得应该把里面结构改良,一种是汽车发动 ...

TB有直线滑动轴承,等以后实在蛋疼了可以考虑下

网友:
可以指示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不改分别不大,可怜的质保就这样给扼杀了

还是有用的哈,可以大致判断剩余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工具,还要啥质保。哈哈哈。不过我觉得角磨机不是比马刀锯来得更实惠么? ...

角磨机也买了。过年期间在折腾一挂坏自行车,想修好来用,就买了角磨机。结果全拆散后很多锈烂了需要换新,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也买了。过年期间在折腾一挂坏自行车,想修好来用,就买了角磨机。结果全拆散后很多锈烂了需要换新 ...

我也是2018年之前骑着到处生锈阿米尼山地自行车,零几年父亲50元给我买的旧山地车,好像八几年生产。好在2018年把车架子换了,以免因为车架太旧,里面有看不到生锈突然断裂摔伤。

网友:
小心LP晚上收拾你

网友F:
我是来看看你的老式门安装指纹锁的  哈哈哈      发上来一起讨论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看看你的老式门安装指纹锁的  哈哈哈      发上来一起讨论讨论

动工前还想好要拍照,结果动上手后就忘了

网友(2020-12-23):
创意不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