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N05B28.00谁知道这是什么主控吗?

楼主(2020-11-13):
因特尔固态无法读取插转接卡上电脑也是无法读取死机拔掉后电脑使用就正常了
怀疑颗粒问题重新焊接了颗粒(H27Q1T8QEM6R)上机后可以读取需要开卡
主控芯片N05B28.00不知道什么型号的求大神指点芯片精灵也读取不到信息

只是主控芯片

只是主控芯片

这个是磁盘管理里读到的硬盘信息不能初始化初始化后2048G拔掉重插又这样

这个是磁盘管理里读到的硬盘信息不能初始化初始化后2048G拔掉重插又这样

这个是2258H量产工具读到的信息

这个是2258H量产工具读到的信息

网友:
你用慧荣的量产工具试试看能否检测得到

网友:
贴纸呢?从贴纸可以看出是哪里出来的盘。

这种情况我遇见两次:

第一次是联想的定制盘,升级完固件后就认不到盘了。只能拆了颗粒上2258XT或2258H的板子,我之前的主题都有说过。

第二次是零售的渠道盘,升级完固件就正常能用了。

网友:
Intel540S  240G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30805 这个帖子一楼回复得很明了咯

网友:
Intel 定制的2258g,有锁的开不了

网友:
30M币就想拿到58G的软件,想得太美

楼主:
学到了找到问题就好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