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批电池炉主板开机E7同一故障还有救?

楼主(2020-11-13):
商用电池炉 开机出现E7 总共有十多块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article-752-1.html

点一支 有害健康 先

网友B:
报E7原因比较多
先测下CBB电容,就是黑色的那几个,如果是这个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E7原因比较多
先测下CBB电容,就是黑色的那几个,如果是这个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

好的 有空我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jdwx.info/article-752-1.html

点一支 有害健康 先

试着换过这个电阻  还是一样开机E7

网友C:
电池炉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炉是做什么的?

火锅店里使用的

楼主:
火锅店用的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把所有元件拆一个脚测一下,总共也就50多不到60个元件。找到坏点,剩下的板基本也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把所有元件拆一个脚测一下,总共也就50多不到60个元件。找到坏点,剩下的板基本也能修好了 ...

你这个办法不错就是麻烦了一些  等有时间一个个的测换一下试试

网友E:
我修的电磁炉全部是MCU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的电磁炉全部是MCU坏!!!

如果是muc坏了能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muc坏了能换?

MCU坏了就报废了,因为MCU里有程序!那么怎么判断MCU是否损坏呢,教你一招:把电磁炉按键板与电源板插脚接好,220v不接,找到MCU的供电电容,然后给这个电容两端外接5v电压,此时按开机键再按其他各功能键,如果有显示各功能键也有反应那么MCU就是好的,反之就是MCU坏了(或者是开机键坏了)

网友G:
没有说明书了吧,能查询一下代码含义就好了。E7很有可能是传感器之类的报警,共两个传感器,分别有短路报警和断路报警,再就是市电高低报警,这就有六种了。还有那个可调电阻最好也测一下,也许有意外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U坏了就报废了,因为MCU里有程序!那么怎么判断MCU是否损坏呢,教你一招:把电磁炉按键板与电源板插脚 ...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最大   用同一种主板的mcu换上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说明书了吧,能查询一下代码含义就好了。E7很有可能是传感器之类的报警,共两个传感器,分别有短路报警 ...

每次出现E7都是换掉主板  所以主板积累下来比较多  传感器的可能比较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出现E7都是换掉主板  所以主板积累下来比较多  传感器的可能比较小吧  ...

主板上有IGBT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最大   用同一种主板的mcu换上可以用?

你先用我说的方法测试一下MCU是否损坏,如果确实坏了用同主板的MCU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MCU坏了就报废了,因为MCU里有程序!那么怎么判断MCU是否损坏呢,教你一招:把电磁炉按键板与电源板插脚 ...

高手支招,一定要收藏好!~!谢谢哦

网友:
通病啊,,,修好一个就相当于修好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