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某鱼淘个48V剪线电源来改电压 型号:CSE4830-D

楼主(2020-11-13):
20+8运费到手,发货包点亮(自带指示灯)额定48V3A  据卖家说可以超功率,可惜手头没有大功率负载

个头不小,分量也有,

品字输入

脚垫下面4个螺丝.

拧掉就能打开了

散热片够大,良心产品

输入好大 两个电感

电路板背面 高低压分隔明显

电源芯片 LD7575PS

散热片有多个脚固定,改电压就不拆了,大概看下硬件 输入保险3.15A

高压电容 82uf*2

低压端 兀 滤波

4只63V 470uf 电容   用于额定3安滤波有点奢侈了

初始输出电压50.7v  比标签上的额定48V稍微高了点,

找到431分压电阻

计算一下,理论电压50.79V,实际50.7V  结果正确

根据实际可得电阻及原电阻进行搭配计算,最后决定用1K+150R电阻替代原1.2K,去掉680K电阻,
理论输出电压((24/1.15)+1)*2.5=54.67V
实际输出电压54.4V  稍微有点误差,够用了    待下次找到更合适的电阻再改个55.0V

强迫症又改了次电压   够55V输入要求了

END

用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814

楼主:
pwm芯片资料,类似于uc3842系列

网友:
好专业,改后不知用在何处?

网友A:
电流有点小  可以两个串起来吗

网友B:
螺丝固定外壳的电源真的不多见了。 里面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小  可以两个串起来吗

100V要来干嘛

网友C:
充48v的锂电的吧

网友:
大牛又出来发帖了

网友D:
以前也买过一堆剪线电源,看到这类带431电源就很高兴,方便改调压做可调电源,现在是看不上了,随便找个明纬来改改也比这个好

网友:
这种主板看起来真舒服啊。

网友:
还不错的电源,价格也不错。

网友:
顶得力万用表,顶理论结合实践的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42v的吗?

50改42直接改就行了,想要恒流充锂电就把电流取样电阻改大点,可以做到恒功率-恒压

网友:
那么高的的电压,怎么不加个表头 电位器改成可调呢,范围宽用处还大些

网友F:
你这个计算公式蛮不错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计算公式蛮不错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431芯片资料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固定外壳的电源真的不多见了。 里面看起来还不错。

数码之家的拆客最爱的设计,可以无损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48v的锂电的吧

估计是POE交换机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买过一堆剪线电源,看到这类带431电源就很高兴,方便改调压做可调电源,现在是看不上了,随便找个明 ...

431的494的都可以改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