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富格手电钻电池包

楼主(2020-11-13):
缩水成这样了,少了一个mos管!

网友:
便宜货都这样

网友A:
可以自己加一个MOS,这个保护板没有检流电阻,估计不限流的

网友:
本来就没有装啊!

网友:
厂家能省则省

网友:
不加电池都受不了了,再加一个会被榨死的

网友:
电池不耐用,用过大半年,电池先没容量了或者坏掉一两节电池

网友:
别的牌子也是这样

网友:
便宜钻特色

网友:
前年我网购的三串锂电池保护板,商家说8205普通款没货,给换成精工款,到货后发现少了两个mos芯片,只能替换加满,把两个保护板组合成一个。楼主可以找找拆机电路板,取一个mos补焊全。

网友:
楼主发帖还有助手

网友:
我从5年前就开始买.买了 小10个了就没见装两个的.最好的是有个空位,有的直接没空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加一个MOS,这个保护板没有检流电阻,估计不限流的

好多保护板是通过MOS的导通电阻做电流检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加一个MOS,这个保护板没有检流电阻,估计不限流的

看样子焊盘位置是留白。不是喷锡的。估计焊不上。

网友:
也不知道多一个管又能飞吗?

网友:
2个10多块的电钻都这样,刚刚购买的2套保护板4块多包邮的也这样,懒拆原来的,直接整2套壳子自己用2000mah的动力电池组装,老人的电动轮椅换了块56节的电池,测试废掉1-2节,剩下的都好,简单用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