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u131的开关似乎还是不怎么好用,不知道后期的130是什么感觉?

楼主(2020-11-13):
去年买了一个wu130,开关行程前后空一块,而且反应明显滞后,按下去后要思考下人生才会转起来,基本都没怎么用。今年才买了wu132后,觉得这个开关用起来好了很多,线性与响应速度都明显提升,于是又试着入了一套wu131,没想到,还是比较难用。  响应慢也还有空行程。132和130控制板应该是不通用的,我看了一下,132的换向是霍尔感应的,而且集成在板子上,而130在开关上;两个开关也有明显区别。131用起来太不习惯,不知道大家买的后期130是什么感受?

网友A:
我也是130刚上市时买的,对那个开关也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30刚上市时买的,对那个开关也很无语

同样是买的第一批,基本没怎么用。听咸鱼卖家说wu130问题早解决了,所以京东买了个131尝鲜,没想到还是这样

楼主:
估计是都没有解决

网友B:
我的131刚到,感觉夹头晃得厉害

网友:
刚下单订了台WU130,到手试试。

网友C:
换向霍尔感应怎么会在开关上?WU132和WU130都是无感无刷,没有霍尔元件,所以楼主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31刚到,感觉夹头晃得厉害

还没注意夹头,夹头晃不晃需要夹持长钻头,不能看夹头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向霍尔感应怎么会在开关上?WU132和WU130都是无感无刷,没有霍尔元件,所以楼主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

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换向开关是正反转开关,WU130和开关是一体的,而WU132是在控制板上的分立霍尔开关

网友:
用130没什么感觉

楼主:
没有滞后吗?

网友D:
我的WU130到货了,不觉得有问题,包括开关延迟或同心度差。

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WU130到货了,不觉得有问题,包括开关延迟或同心度差。

点一下-35M。。。
快速按下开关,看看电钻什么时候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一下-35M。。。
快速按下开关,看看电钻什么时候转

不知道什么是-35M,毕竟我只是用它扭螺丝一按到底立刻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是-35M,毕竟我只是用它扭螺丝一按到底立刻就转。

是下载你传的视频,扣35M币哈。
反应慢就是快速按下开关,电钻要明显反应一下才会升到最高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下载你传的视频,扣35M币哈。
反应慢就是快速按下开关,电钻要明显反应一下才会升到最高速度 ...

额,-35M原来如此我倒不知。你是不是指WU130的开关设计按进去一些才触发启动?我的也是如此,但触发开关后没有延迟就立刻转动。

网友:
可能新的有改善?

网友(2021-01-18):
又买了一个wu130,开关还是和刚上市时买的机器一样

网友:
WU130我早就有了,开关行程的确大一点,。你买的有WU132?发来看看,我也想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