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用电池自动关机后 不能充电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0-11-13):
戴尔笔记本用电池自动关机后 不能充电不能开机了

使用电池 用到没电 自动关机了 再开机 亮红灯一下就关机      然后插上充电器 也不能充电,充电器 指示灯熄灭了。 笔记本的充电指示灯不亮。

去掉笔记本充电器 去掉笔记本电池 然后重新插充电器到笔记本 (不安电池) 然后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  请问是这个笔记本电池挂了?

型号老旧 戴尔N4010    淘宝电池55元

网友:
 1、软件问题

  一般来说,很多电脑品牌如 戴尔 、联想、索尼等,均会为自家笔记本配备电源管理软件,如果启用了某种“电池保护模式”,电源管理软件在侦测到用户使用交流电源后会禁止电池充放电,以此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不充电,可以先进入相关的电源管理软件中,关闭电池保护模式或是勾掉禁止充电选项,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电池就能够充电了。

  2、硬件本身有问题电池自身的硬件故障,通常来说,我们可以使用重启电脑、重新插拔电池来判断,如果电池依然无法充电,不妨安装一些硬件检测应用,获得大概的电池损耗参考信息。如果确定是电池硬件故障,切勿自行打开或是尝试修复,存在一定的风险,建议拿去维修。

  二、安全修复方法

  在电脑启动时进入bios中,通常会在power项目中找到“start battery calibration”选项,即“开始电池修复”,通常来说,首先会提醒用户连接电源适配器进行完全充电,然后会显示文字提示用户断开交流电源,win7系统就会对笔记本进行持续放电直至电量完全耗尽,之后笔记本就会 自动关机 ,我们可以连接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但不要开机,待充电 指示灯 熄灭后,整个过程才算完成。安全修复方法:在电脑启动时进入bios中,通常会在power项目中找到“start battery calibration”选项,即“开始电池修复”,通常来说,首先会提醒用户连接电源适配器进行完全充电,然后会显示文字提示用户断开交流电源,win7系统就会对笔记本进行持续放电直至电量完全耗尽,之后笔记本就会自动关机,我们可以连接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但不要开机,待充电指示灯熄灭后,整个过程才算完成。

网友:
这几十块的就别纠结了吧。。

楼主:
然后可以正常开机正常使用  请问是这个笔记本电池挂了?

网友:
不用问了,这症状很明显,就是里面的一颗或者某一颗以上的电池因为过放导致的,要么就是过放后这一颗电池已经损坏,要么就是电池保护板判断电池过放后通过电路板给你整个电池锁上了。

其实最煞13J就是把锂电放到自动关机,或者执行容量修正程序,特别是对体质已经不好的电池,很容易就触发最底放电底线而导致电芯损坏或者电路板干脆锁上。

楼主:
使用充电器的时候也出现自动关机情况  多半电池死的冤枉,虽然是垃圾旧货了。充电机年代久远 扛不住 有电容爆了吧,不能足功率输出导致不能充电 不能正常供电

楼主(2021-04-13):
2021年4月13日08:23:54   电源板充电芯片挂了 ,2021年4月13日08:24:13修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