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买了个 松下Panasonic 的TF卡64G,大家看看咋样

楼主(2020-11-13):
双十一买了几个监控摄像头,把存下的TF卡都用上了。之后找了找各平台的64GB TF卡,无意中看到还有松下品牌的,页面描述非常好,读取最大95,写入最大75,台湾产,只有64GB和128GB。
很少有卖的,也没看到有评价,具体情况不知道,就买了一个试试。

64GB,实际容量57.9G,老电脑是3.0接口,川宇3.0读卡器,写入稳定60+。
找了几个软件测试,具体不太懂,大家看看咋样。

网友:
不是假货就行了。

网友:
这速度不错啊

网友:
铝合金支架

网友A:
SD卡就是松下发明的 你还感觉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松下只存活到mini时代 micro以后松下制卡就可以说消失了 后期都是贴牌和代工 毕竟存储卡本来也不是松下的主要产品 现在的松下卡应该和大法一个级别

网友B:
SD卡的C10级别里,松下、索尼、闪迪、金士顿、雷克沙、东芝、三星,我都用过并测速过,唯独松下速度最好,而且很稳定,同样C10,索尼、金士顿最差。以上之前单位用,都是京东买的

网友:
我闪迪 128g 写入才18m 就乎了,容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的C10级别里,松下、索尼、闪迪、金士顿、雷克沙、东芝、三星,我都用过并测速过,唯独松下速度最好, ...

早期的C4都有10M的写入速度,后来就4-5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就是松下发明的 你还感觉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松下只存活到mini时代 micro以后松下制卡就可以说消失了 后 ...

查了查,京东有旗舰店,价格比普通的高一倍还多,没多少销量。不过好几种都是主打高速稳定耐久的,专门给影像用的,有写着用mlc的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的C10级别里,松下、索尼、闪迪、金士顿、雷克沙、东芝、三星,我都用过并测速过,唯独松下速度最好, ...

刚用过铠侠的,包装印刷好看了,老东芝的也用过,一样的东西,速度很差,可能是刚换名,知名度不够,定价不高,双十一64GB不到35。

网友:
广告打的稀烂,实物图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查,京东有旗舰店,价格比普通的高一倍还多,没多少销量。不过好几种都是主打高速稳定耐久的,专门给 ...

这牌子我是一次没买过 就以前手机相机机配有过松下的卡 给那手机买卡想买松下都找不到货
这牌子性价比一直都低 到玩相机时也没有了购买的欲望 松下卡最火时是因为卖白芝 本家白芝断货 相机党就开始团伙抢松下 然后这牌子消声灭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用过铠侠的,包装印刷好看了,老东芝的也用过,一样的东西,速度很差,可能是刚换名,知名度不够,定价 ...

你用那是新东芝 老东芝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直到彩卡出现 才跟着闪迪三棒一块走向垃圾卡之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那是新东芝 老东芝都是实打实的东西 直到彩卡出现 才跟着闪迪三棒一块走向垃圾卡之路 ...

锴侠舍得花钱买高端型号一样不错 和廉价卡同价位的当然也是廉价卡的性能

网友(2020-12-18):
好货!怀念N年前的松下蓝卡SD!

网友(2021-02-25):
当年我第一张SD 512M的,五百多

网友(2021-08-20):
代工的,台湾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