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研究一下Intel订制版SM2258G

楼主(2020-11-13):
英特尔订制2258G主控的板子,换公版的2258G主控可开卡?

之前应该有其它坛友研究过这个课题,虽然没见有人发贴,但我确实知道几个实操过,并成功了的人。

前段时间收了条intel M2的盘,用的就是订制版58G,今天就来亲身验证一下。

这块盘的症状是上电认硬件,但卡盘(磁盘管理打不开,各种分区工具打不开,硬盘灯忙,系统变卡)。

短接上电认盘

2258开卡软件能发现这个设备, 但显示can't detect drive,而且ce识别也是乱码的。这个现象肯定好多小伙伴都知道了,肯定是开不了卡的。

接下来就准备换上公版的58G试试。

这块板子是好盘拆机的,100%是好的,今天就拆他了。

intel板子上的58G也拆下来。

对比一下,SM2258GAB、N07A19.00

脚位完全一样。

顺便看一下SM2258G和SM2258H的区别

58G比58H大了一圈,多了很多脚位,但恕我到现在都不知道2个主控在功能上的区别

接下来给公版58G植锡

没有专用网,用0.35的万用网植的,还算完美。

焊接

搞上。

顺便把渣渣HY16的颗粒拆了,换上海力士3Dv4  H25QFT8D4A8R。同型号的颗粒我之前上过58H U盘板子,确定是能开,而且不掉速的。

焊接过程略,准备量产

ce已经可以正常识别了。

DRAM test也过了,这里忘截图了。

用之前曾经开过的版本开卡

开卡不会pass,会报一个check size error的错误,但这里属于误报,实际已经写入固件并开卡成功,点一下scan drive,容量就出来了。

跑分测试:

只有2个通道,整体速度被2通道拖累。

接下来再贴一颗,凑4通道,并把缓存换成512m的。

双贴ce识别正确。

开卡成功,开出500G。

测试:

跑分不错。

看来intel订制的2258G和公版2258G完全是pin to pin的,区别可能是某个ID不同吧。另外还听某位坛友说过,intel 58G的板子,可以通过给主控解code,当成公版58G来用,但解code所用的程序和操作目前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之前少有2258G/H主控的M2板子(闲鱼有见过58H M2 TSOP的板子,但属鸡肋),通过这个移花接木大法,也算补全了这个空白。

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该入手一波Intel 2258G的板子了?

友情提醒一下:有些板子主控会打胶,买之前务必看清楚哦,否则拆坏板子的几率大大滴!

网友:
可以的,能折腾、会折腾。

网友:
我的两个原则就是不碰闪迪的闪存和因特尔的主控

网友A:
这个早就不是秘密了,只是怎么换2256K还没摸索出来

网友B:
这个我之前换过,有一些可以通过换主控解决,有一些换了还是不行。观察发现板子上面有一些电阻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不是秘密了,只是怎么换2256K还没摸索出来

研究出来了,发个贴分享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之前换过,有一些可以通过换主控解决,有一些换了还是不行。观察发现板子上面有一些电阻是不一样的。 ...

5400S的那个英特尔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换过好几个,

网友C:
买不到58g的主控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58g的主控有什么用

某鱼啥都有,就看划不划算了。

网友D:
期待一个58G/54G/56K 3D钢网

网友E:
楼主帮忙看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的硬盘   我的故障是接上去也是一直闪灯  DiskGenius可以看到分区和卷标  但不能更改  是不是和你一样换个主控就可以开卡了  短接哪2个脚  还是直接短接开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帮忙看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的硬盘   我的故障是接上去也是一直闪灯  DiskGenius可以看到分区和卷标  但 ...

就是短接侧面的2个大孔

网友:
老范的人品还是不错的,听QQ群里人说认识你,跑来坛子里看看..帅哥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不是秘密了,只是怎么换2256K还没摸索出来

直接上2256K,这个板子已经玩烂了,上三星颗粒也好使,就是想定制版的主控怎么解扣,手里一大把换下来的定制版的58G主控,感觉实在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一个58G/54G/56K 3D钢网

有个万能钢板,完全一致

网友G:
我在等那天“少数人”把解锁工具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2256K,这个板子已经玩烂了,上三星颗粒也好使,就是想定制版的主控怎么解扣,手里一大把换下来的定 ...

一起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等那天“少数人”把解锁工具放出来

基本可以放弃了,吃饭的手艺能随便教的!这少数人是搞数据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