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WZ5005E 无治数控直流稳压模块 50V5A可调电源

楼主(2020-11-15):
一楼拆解,二楼试用
先看外观 ,和睿登的5005一个脸型

三围也是一样的
长度79mm

宽度 43mm   深度就不量了,面板安装不用考虑

说明书里有这尺寸

先拨掉编码器旋钮

再割开白色的热熔胶

取出内脏,各角度欣赏一下
顶视

三个电容 错落有致

左侧面

右侧面

两块PCB通过插针连接

壳子

第一块板是控制及电压接口部分  电容是输出滤波的

另一块板是电源功率部分

焊下屏,开始以为屏幕也是插上去的,仔细观察发现是焊的8脚双排针

主控芯片 STM32F100C8T6

NCE6008  N mos  60V8A 内阻20毫欧

NCE6045  60V 45A DFN5*6 N沟道 MOS

GS8332 运放 两只

NCE8295A 82V 95ARDS(ON) < 8.0 mΩ  一只pwm开关管  另一只同步整流?

电容63v 330uf

3只电容 参数一样

电感 漆包线外径0.83mm

XL7005A   降压控制芯片,应该是给控制电路供电的
下方sot23-6 的是PL2628的丝印:B628 升压芯片

无字IC  可能是TL495系列  记得睿登用的是TL495

屏幕,底板就是个转接功能

装回

焊回

200度加热胶,重装粘回去

楼主:
本楼试用   先上产品说明书

轻微强迫症,最后还是把电源电压改 到55以上了

低压大电流模式负载是阻类发热元件

大概带载10分钟后测量模块功率元件的温度

K型热电偶塞到左边散热片中间, 此时室温约26度

测得散热器温度88度

带截30分钟后再次测量温度

左边散热片温度上升到103度,这个温度就有点太高了,散热器选择的小了

右边MOS管散热片温度80度,也属于偏高的,现在电源是裸奔,装到盒子里会更热,建议装外壳的时候加个小风扇加强空气流通

电感  把感温头塞到线圈缝里贴了点纸胶带固定

测得温度 64度,实际要再高点,因为感温头接触不是很好

烤机半小时,热熔胶化了,粘手

下面进行烧水试验

257W ,我的负载只能泡在水里,还不能烧太久,这点水几分钟就烧开了

额定安48伏3安的前级电源   超到5安也没保护  超载性能不错

电源有5个界面,第一屏是当前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

第二屏用于充电计量   时间和容量参数,充电池时可以看到充了多少电量进去,这点比较实用的

第三屏   电压电流曲线,这个功能目前有点鸡肋,希望厂家再改进一下,因为电压电流变化后,座标轴刻度随之变化,无法看清楚曲线细节了

第四屏  串口联机参数

第五屏  保护阀值设置界面  及数组切换M3-M9      M0-M3可以快捷调出

带截2小时后  因为负载是NTC特性,温度越高内阻越大,所以电流不变的情况下电压会慢慢上升,

电压从开始的1.31V上升到了1.67V

曲线界面也没看出上升趋势,因为刻度原因

换个USB负载,手动控制开关,这下曲线能明显看出波动了

默认M0数组

长按上键  快捷切换到M1 M1我设置了3.3V,工作中经常用这个电压调试电路

长按下键  快捷切换到M2 M1我设置了5.0V,

M3-M9需要在这个界面调出,一般也不会去用了,有两组固定电压,一组随意改,三组也够用

USB串口联机,WIN10系统的台机点连接设备就报错,WIN7的笔记本正常使用,

上位机界面很简单,只能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以及当前电源工作状态,只有表头第一屏的内容,没有后面几屏的内容,希望厂家继续开发出对应的其它功能,

试用暂时到此,在后续使用中遇到其它场景再来补充。

结束语:

作为一款业余数控电源模块,功能丰富,操作简单,价格也不高,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够用了。另外说一说电源的不足之处,散热器明显用小了,电流满载的时候功率管和电感,电容温度都比较高,如果装在外壳里用一定加要一个小风扇,让盒子里的空气有对流,还有就是曲线界面没法设置坐标刻度,导致这个功能变的非常鸡肋,最后是上位机,看有其他坛友发的5005(不带后缀E)的上位机(手机APP)功能就比较多了,相对实用很多。希望无治的攻城狮们对这个电源再花点脑细胞改进一下,让用户体验更好,让电源性能更稳定。

有坛友问价格,商家 在交易区有广告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END

网友A:
楼主又来放毒了,看的人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就买买买。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挺实用的,感觉COM不如WiFi控制方便。

网友C:
什么价钱买的也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价钱买的也没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38  不知道活动是不是还有,要问下客服了

网友D:
看着不错,比睿登少了一个set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来放毒了,看的人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就买买买。

我的话已经免疫,因为是buck非隔离降压没有强弱电隔离,类似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灯泡里面LED灯板供电电路,只是多了恒压和显示屏控制板,好的电源模组转换器是隔离电源,小功率一般是反激式,大功率有用正激式等。楼主的可调电源模块可以用在新国标的电池组上,再加上电动车充电器可以组成移不动可调电源。

网友E:
左边散热片温度上升到103度,手触摸三几秒可能得烫出水泡,测温不准吧

网友E:
如果输出50V5A满功率运行温升可能还要高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

网友:
看来是一个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不错,挺实用的,感觉COM不如WiFi控制方便。

确实WiFi更方便,WiFi可以手机或者电脑 ,com只能电脑,如果要用手机得自己加蓝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50V5A满功率运行温升可能还要高

测量误差肯定有,但不会很大,手一摸就得拿开,

网友:
可以当电子负载仪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边散热片温度上升到103度,手触摸三几秒可能得烫出水泡,测温不准吧 ...

建议用滴水法快速测温,我第一次被LM2577山寨芯片烫过手,而且出现几次脱焊,用可固化导热硅胶加固芯片位置,最后还是过热烧芯片裂开没有集成保护。第二次以后用废旧餐巾纸一滴水到芯片,水珠迅速沸腾消失肯定超过100摄氏度,或者网上买滴胶套装工具,可以半滴水,技术好的话可以做直径大概两三毫米微型水珠,避免流到其它地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比睿登少了一个set按键

瑞登有曲线可以看吗?

网友:
看起来不赖

网友(2021-05-24):
无字IC  可能是TL495系列  记得睿登用的是TL495
这个无字IC并不是495什么的!我测试过,14脚不是参考输出5V。是跟输出电压相等。有谁知道什么型号的IC吗?

网友(2023-02-08):
看着做工不错,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