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带电压电流显示行车记录仪电源线带车充

楼主(2020-11-13):
点烟口行车记录仪电源线带车充

网友:
铝合金支架

网友A:
好奇,图片上的箭头用什么软件加上去的?

网友B:
两路独立输出,可以把带线的改成USB母口机箱口,表头类似最早的蓝外壳横款,USB单行电压电流轮流显示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路独立输出,可以把带线的改成USB母口机箱口,表头类似最早的蓝外壳横款,USB单行电压电流轮流显示表头。 ...

行车记录仪要用这根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奇,图片上的箭头用什么软件加上去的?

win最原始的画图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最原始的画图都可以啊.

看了win7的图画,还真有,

网友:
还比较高级那